如何在一个钣金面上生成冲压文字

楼主(2014-11-24):
(无正文)

网友:
如果文字的凹凸不是很大的话直接用沖模加工。

网友:
用A写字,淘掉好了,也就示意,想背面凸出来比较困难

网友:
本来就是冲压工艺,不能展开的,所以如何建模就不重要了。只要外形像就可以了

楼主:
外形怎么生成呢  压凹好像不能用  指点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