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黑VS镀锌,两者如何选择

楼主(2014-11-24):
请教各位大侠了,关于煮黑和镀锌的问题
这两者如何选择啊?

网友:
好像是发黑有一点的渗透。对尺寸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就是看外观选吧。这个有没有更专业的解释,坐等

网友:
我只听说过发蓝处理 和 发黑处理     应该是你说的这两个吧?

网友(点评):
回帖前何不先查查 发蓝与发黑 有啥区别。

网友A:
一个黑色一个银灰白色或五彩色

你喜欢那种色?

网友(点评):
前两天发黑了一批工件,真他娘的失望。。。。

网友(点评):
铁离子浓度过高就容易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黑色一个银灰白色或五彩色

你喜欢那种色?

发蓝处理 和发黑处理  是一种吗?
我刚才才百度了下,说发蓝处理 有些人也叫发黑处理
以前没听过,但是前几天接到一个图纸客户要求表面做发蓝处理,给采购说,他说做不了发蓝,周边的一些厂子只做发黑,那阵忙,也没有多问,我以为两种是不一样的
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黑色一个银灰白色或五彩色

你喜欢那种色?

那从性能和成本上都差不多么?

网友(点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网搜就有大把的资料,何不自己动手去搜。

网友B:
    现在说的发黑和发蓝,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地方的叫法不同而已。在过去,发蓝和发黑确实不同。过去,发蓝是将钢质的零件在火上加热到180°左右,看到加热的零件颜色变蓝,迅速将零件放入机油中,零件上就生成一层四氧化三铁的膜,在热油的浸入以后,又形成一层油膜,能够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其优点是,加工方法简单,缺点是零件表面的质量一致性差。发黑是用化学的方法使钢质零件表面形成一层四氧化三铁的保护膜,由于加热温度较上述发蓝温度稍低,加温和冷却较慢,所以变形相对较小,通常认为没有变形不影响尺寸。颜色要靠工人的技术来掌握,做好了,乌黑发亮,做的不好,感觉就是零件的表面生满了铁锈。发黑的零件,一般多用于在设备的内部,工作环境较好的地方,如精密仪器等。轴类零件磨加工前发黑处理,可以使轴好看,防氧化,又美观。
    发黑的零件表面一定要有一层机油或是防锈油,也可再喷一层清漆,不适用室外日晒雨淋,也不太适于南方湿热环境。
    镀锌的保护作用要比发黑好得多,价格应该是发黑的2-3倍,如汽车的很多钣金件大多镀锌,可以保证使用十年以上基本不生锈。镀锌本身是银白色的,通常镀锌后还要钝化染色,常见的有镀锌黄,还有镀黑锌等。镀锌的厚度一般应该为5-10微米,也可以要求到20微米,但是如果你没有检测仪器,通常电镀厂镀膜的厚度都远远小于你的要求。如果零件有配合要求,比如轴表面,要镀10微米,可以事先加工轴的尺寸比要求小0.02毫米。有相关标准可以查一下。大批量生产的民品常常这么干。除以上说的外,还有镀黑铬和涂覆喷塑、达克罗等等。

网友:
发黑保持精度,用于检具类多。但表层不稳定,容易生锈,所以对环境要求比较高

镀锌比较厚了,相对来说,表层相对稳定,也不那么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说的发黑和发蓝,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地方的叫法不同而已。在过去,发蓝和发黑确实不同。过去,发 ...

高手!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