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6140普车的安装,水平仪怎么打才是最好的

楼主(2014-11-24):
师傅们举例说说大连6140普车的安装,水平仪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的时候是不是机床床头要高些?或者怎样,师傅们请教了!!

网友A:
在床身,一个横向,一个纵向,不平调整地脚螺栓(放垫板)

网友B:
6140应该都不长,没见过刻意调高的,除非是加工出来产品有锥度。照理说,材料升出后会有个下垂,越长让刀越厉害,床头低一点然后X轴向后一点

网友:
我说句实话,这年头靠谱的普车工不多,都是用来开开粗而已,打不打水平没啥所谓,差不多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40应该都不长,没见过刻意调高的,除非是加工出来产品有锥度。照理说,材料升出后会有个下垂,越长让刀越 ...

谢谢师傅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床身,一个横向,一个纵向,不平调整地脚螺栓(放垫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床身,一个横向,一个纵向,不平调整地脚螺栓(放垫板)

太笼统,谢谢

网友C:
赞同2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