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如何设置比例为1:1.5?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4-11-24):
我画的图太大了,要求比例为1:1.5或1:2,但1:2的图显得太小,如何设置为1:1.5.

网友:
工程图下(切记在你的三视图以外的部分)点击右键“属性”,在属性栏最上方有调节图纸比例的地方 1:1.5 可以用 但是这不是国标推荐比例。

网友:
可以选“用户自定义比例”啊

网友:
用户自定义比例里面设置2:3,就行了

网友:
自定义 下拉中的用户定义

网友:
既然是工程图,那就
按1:1,存成dwg格式
到CAD里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