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油槽毛刺

楼主(2014-11-24):
端面油槽加工后下毛刺,现在是人工打磨,求大侠们出出点子有没有更快捷有方便的方法去毛刺。

网友A:
你这是齿胚吧!

网友:
震动抛光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只能人工了,不管是酸洗,喷砂,还是楼上说的研磨都会改变零件尺寸和改变外观。如果没啥要求,喷砂相对比较方便些

网友:
毛刺真是个头痛的事情。。

网友:
研磨石+振动

网友C:
楼主油槽是用什么设备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齿胚吧!

对的,  是齿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油槽是用什么设备加工的

锻坯的时候直接锻好的。

网友(点评):
我是问油槽用什么设备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人工了,不管是酸洗,喷砂,还是楼上说的研磨都会改变零件尺寸和改变外观。如果没啥要求,喷砂相对比较 ...

表面粗造度有要求,并且尺寸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手工磨吧,拿个电磨头也挺快的,操作工自己就能做一个磨一个。一人多机的话就当我没说,呵呵

网友D:
先加工油槽,再加工端面可行吗?

网友(点评):
不管先加工什么,毛刺还是会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表面粗造度有要求,并且尺寸要求比较高。

一人多机,现在用的是气动磨头。但打磨速度相当的慢,一个产品四个槽,就有八处需要打磨,有的产品还两面都有槽。打磨的成本比加工成本都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加工油槽,再加工端面可行吗?

油槽是锻好的,不需再加工的。

网友(点评):
锻造也会出毛刺吗?

网友(点评):
请认真看帖朋友。

网友A:
端面油槽毛刺在这道工序内更本没有去除的必要(只要翻边别过分)。锻件车削后,毛刺向内翻,不会影响下道工序该端面作为滚齿和倒棱工序的定位面。然后等热处理后,硬车(磨)内孔和端面,如果是硬车端面的话油槽内乃会留下细微翻边,不过不会影响装配和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槽是锻好的,不需再加工的。

请认真看贴好吗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面油槽毛刺在这道工序内更本没有去除的必要(只要翻边别过分)。锻件车削后,毛刺向内翻,不会影响下道工 ...

不是下序不是本厂加工,所以有毛刺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下序不是本厂加工,所以有毛刺是不行的。

如果这样的话,试着在车刀架装把刷子,把刷端面去毛刺作为标准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