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刀痕怎么去掉

楼主(2014-11-24):
用的四轴立式机床,用的直径32,长度125mm的方肩铣刀,加工铝合金,图片是刀具。加工材质是铝合金。哪位大神有办法,谢谢了。
发一段加工程式
G90G0G54X-31.5Y0M26M08S8500M303(D32 FOR HOLE 95.2 RU RIGHT PART)
G43H1Z2.M302
G01Z0F7000
G03I31.5Z-4.
G03I31.5Z-8.
G03I31.5Z-12.
G03I31.5Z-16.
G03I31.5Z-19.5
G03I31.5
G01X0Y0
Z-19.7
X-31.5
G03I31.5F3000
G0Z50.

网友:
刀片什么材质的?硬质合金的话开这个转速太高,金刚石的又太低。你要去掉哪个面上的刀痕?

网友:
没有图片哦

网友:
楼主说的刀痕应该是工件平面上的吧!

网友:
用专门铣铝件的硬质合金刀具。你说的刀痕,摸起来是平的,而且光洁度都可以。我对加工中心不怎么懂,初看你那程式应该是铣孔,如果铣孔,用立铣刀或者镗刀;如果是铣平面,争取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一把大盘刀搞定,那样的话就没你说的所谓刀痕

网友:
铣孔   加一把单刃镗刀 定点停车  让刀回退

网友:
打磨,抛光

网友(点评):
不是好方法

网友(点评):
呵呵,有能耐别用

楼主:
刀片是硬质合金的,铣的是孔,图片上是加工部位,刀痕在红色部位,图片拍的不好。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只能通过修改这把刀或者参数去掉刀痕。

网友(点评):
这是用在汽车上的支架吧

网友:
精加工的时候装一粒刀片试试!

网友:
必须去掉吗?尺寸和粗糙度保证了就可以吧。增加磨或单刀片精铣要增加成本的

网友:
单刃铣刀的死远点。( M" I2 A% p) C) U7 A
最后一刀精铣端面余量0.2差不多,转速2500转,进给量每齿每转0.1,圆弧切入切出可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