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闸伺服电机用整流桥怎么接线呢 请教

楼主(2014-11-24):
    伺服抱闸电机线圈是直流电24V,用变压器交流24V通过整流桥交流变直流,再通过继电器控制电路的闭合,可行吧?

    伺服抱闸电机两根线0V 和24V两根线;  变压器24V和0V两根线; 驱动器的抱闸接线端子两条线,正+和负-,总共6条线和一个整流桥的四个接线端子,还要加上一个继电器,

    请问6根线,整流桥和继电器它们相互之间怎么连接呢?  请教  请教 请教 !!!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抱闸建议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并在抱闸侧安装续流二极管。
如使用变压器、整流桥的接线如下:

网友:
楼上明白人!重点是续流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抱闸建议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并在抱闸侧安装续流二极管。
如使用变压器、整流桥的接线如下:

感谢这么仔细回答。  图上只有整流桥与变压器的连线,如果这样报警的话,抱闸是不会自动抱死的。

所以驱动器的HOLD+ 和HOLD-的两条线怎么接呢,另外继电器的线圈用哪里的线路供电呢

如果不行还是换电源盒子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