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气路一上气,气路中的气缸就会猛的上升

楼主(2014-11-25):
一直在没理清楚的问题:

为什么气路一上气,气路中的气缸就会猛的上升,主要明显的是升降气缸。

网友:
应当是动、静摩擦吧!

网友:
有几个意思那,气源打开,气缸动作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有气路图吗?发上来看看

网友:
可能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试试节流接头

网友:
换向阀不太好吧,不好的换向阀在充气或者震动的时候都回漏气

网友:
气缸在阀没有开启的情况下,直接上气有向上冲击动作情况,说明气缸中有气进入,那么请检查气缸进气前级阀的情况。可能前级阀在突然的压力下偏位了。

网友:
如果不允许窜动,那最好不采用气缸。
非要用气缸,那得用带自锁的特种气缸,即使这样,仍然有越程的问题。
气回路的可压缩性,泄露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点评):
螺大侠所言甚是。

网友A:
“气路一上气,气路中的气缸就会猛的上升”这可能是你用了2位5 通单电控电磁阀,你试着把二根气管的位置对换一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路一上气,气路中的气缸就会猛的上升”这可能是你用了2位5 通单电控电磁阀,你试着把二根气管的位置对换 ...

换了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这可能是气体可压缩性造成的,如是油压就不存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换了接口,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其它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则说明你选用的电磁阀型号错了。你是否是想要电磁阀加电后气缸才动作?如果要这样你必须选二位五通双电控或三位五通电磁换向阀。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电邮我hzdfyy@126.com

网友:
气缸是长时间停止后进气会冲击,还是正常往复动作时就会冲击?

如果是停止一段时间后进气会出现冲击,说明气路上有漏气

网友:
1.这是因为气缸活塞另一侧漏气,活塞两侧气缸腔压强不一样,进气瞬间造成往前冲,检查一下电磁阀是否合理,SMC也有专门针对这种现象的进气节流阀/排气节流阀,防止进气时气缸急速伸出

网友:
是否有换向阀   阀芯是什么中位

网友:
气动设计有问题,或者管子接错了

网友(2017-01-11):
可以使用排气节流阀,控制气缸速度

网友:
节流阀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17-02-10):
没明白你想表达的目的

网友:
没节流阀

网友(2017-03-17):
缸动了,说明有气进来了,可以根据接管判断气从哪里来,是阀机能问题,还是顺序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