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做检具,合肥

楼主(2014-11-25):
图中用红线描出标注的3个尺寸是否有人可以做检具,要求用表测量,可以读数。

网友A:
合计完了,可以

网友:
感觉好难。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计完了,可以

您加我QQ32891454

网友:
做锥度量规吧,带表检具不经济,因为测量面短只有4.25布局紧张,测量机构做起来费劲造价高、误差也大
另外6.5指的应该是切点位置吧,位置也不好找准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