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酸阳极化后多久时间内必须喷漆?

楼主(2014-11-25):
有个工人告诉我,铝件硫酸阳极化后,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喷漆,否则喷不上漆,是这样吗?
如果是,多少时间内必须喷漆?

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铝件硫酸阳极化后,表面形成阳极氧化膜,呈多孔蜂窝状。正是因为其多孔的特性,使其具有很好的吸附性。
但长期至于空气中,由于其多孔的特性,其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也越大,与空气发生氧化的速度也越快,吸附性也逐渐降低,所以一般硫酸阳极化后要在一定的时间内着色。
着色前需清洗铝件,清洗后因立即喷漆或电解上色,一般铝件硫酸阳极化后一小时以内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