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的流量和压力可以分别控制吗?

楼主(2014-11-25):
液压泵的流量和压力可以分别控制吗?我了解流量可以靠行程和转速控制,压力靠调压阀控制的话,会不会造成调压阀频繁关闭,有噪音啊?

网友:
  你这问题又要被骂了。
  液压泵分定量泵和变量泵;变量泵自身可以调节流量和压力;定量泵的话需要使用外部阀门组件进行流量和压力的控制。

网友:
液压泵转一圈所排液体体积叫“排量”,定量泵的排量是死的,变量泵的排量可调。定量变量,这个量说的是“排量”。

楼主说的流量,应该是进入液压马达或液压缸的流量,这个可以用节流阀来控制。请注意,节流阀仅仅控制流量,它对管路的压力影响是很小的,也就是说,节流阀前和阀后的压差是很小的,可以认为没有!

而液压马达或液压缸内的压力,可以通过减压阀来控制。减压阀就比较特殊,油经过它后就有一部分回油箱,带着热量走了,所以阀后的流量和压力都比阀前小,这就说得通了。

减压阀和节流阀若串联使用的话,最好是减压阀在前,节流阀在后,这样就能单独控制该支路的压力,和流量了。

至于液压泵的出口压力,则有溢流阀来调节。

****************************

写完看了一下,似乎跟楼主的问题不相干。楼主的意思是排量通过变量泵的螺丝行程和泵的转速来控制,对的。液压泵出口压力通过溢流阀即安全阀控制,各支路有自己的减压阀来控制,如果支路不超压的话,安全阀一般是不开启吧?

没干过液压,说的不对请行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