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一下,做这个件要多少钱。

楼主(2014-11-25):
材料:钛钢
数量:1件
不含税,请大概说一下价格的分类,比方原材料多少,加工费多少,其他一些管理费或者加工系数也可以说一下。谢谢!
图纸在下面,不好意思,新人不会弄。

网友A:
贴图上来,看你的图要扣积分没人愿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上来,看你的图要扣积分没人愿意下载。

新手,不会贴图,教教我怎么弄。

网友:
图纸转变成图片上传

网友:
截图0.0

楼主:
材料:钛钢
数量:1件
不含税,请大概说一下价格的分类,比方原材料多少,加工费多少,其他一些管理费或者加工系数也可以说一下。谢谢!

楼主:
我用附件形式上传png格式图片不成功,提示我内部服务器错误,咋回事啊

网友:
uyuyrtw

网友(点评):
这图看得真累,粗细实线不分

网友B:
除内六角外,其余加工中心都能加工。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要设计内六角的结构,直接台阶孔不行吗?如果改成台阶孔,此工件最低400元(不含材料费)

网友C:
打算将3D图给你做出来,看你贴出来的图给的结构不清楚线条模糊、放弃了这个做法。估算了下,产品材料净重16KG左右,具体多少钱咨询下当地材料商多少公斤就清楚了,产品的加工要用到数控铣、线割、放电加工,如果是单独的一个工件加工,加工费用不会低于500,批量做的价格相差大,数量越多,价格越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算将3D图给你做出来,看你贴出来的图给的结构不清楚线条模糊、放弃了这个做法。估算了下,产品材料净重16 ...

谢谢,这个是我们技术人员自己画的图纸,可能跟工厂加工图有差距,也就是提供个大概样子以供参考。你说的这个加工费500,加上原材料费,就是产品报价么?不含其他费用了么?
另外你能提供原材料的尺寸么,我怎么只估了11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内六角外,其余加工中心都能加工。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要设计内六角的结构,直接台阶孔不行吗?如果改成台阶 ...

设计成内六角,是因为这个东西要卡在一个六角型的工件上使用。你说的加工费400元+材料费,就是产品价格么?

网友(点评):
我是说不含加工内六角的费用,要是有批量,价格还可以下降。价格为加工费400+材料费+内六角加工费

网友D:
傻呀,多少钱做出来你就多少钱卖呀?报价肯定含各种费用叠加啦。人家只是说的加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傻呀,多少钱做出来你就多少钱卖呀?报价肯定含各种费用叠加啦。人家只是说的加工成本。。。。

我是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买方。

那我就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