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之后的水口(料头)怎么才能快速去除?

楼主(2014-11-25):
最近实习,主管给了一个项目让做方案,大概是注塑厂注塑的汽车轮罩(ABS),实现自动脱模取出和去水口。
在学校没接触过注塑,这几天所有的了解可能不是很全,特向各位大神请教:如何快速去除水口?要求平滑不留根。  我所知道的是人工用刀片刮掉。 或者用剪刀先粗剪,再修剪。
现在要实现自动去除料头,有点头疼,轮罩形状复杂,料头位置不定。最头疼的就是去料头,之前想用气动剪刀,发现去不了根,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各位大侠指点!
(行业是否有专门的设备?水口剪?热切?不能人工哈,大侠们求指点!)

网友A:
最好上图来看。根据要切的位置做对应的水口模切刀。

网友B:
先拟人设计。后面再修改,一步到位的设计,很少。除非你先前有那方面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来看。根据要切的位置做对应的水口模切刀。

谢谢大侠,料口位置分布较杂,数量大概6-10个不等。东西在我看来有点大,定位都有点困难了。

网友(点评):
自动脱模要看具体的产品与模具结构才能够确定。一般也可以用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拟人设计。后面再修改,一步到位的设计,很少。除非你先前有那方面的经验了。

谢谢大侠指点。拟人设计不是不行,关键是料头有点多,分布复杂,要做成小型的切割装置,定位好后多点同时切割,这样才能跟上生产节拍。

网友:
上个图直观点哈?!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在模具方案确定的时候提出。模具做好,木已成舟!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啊,木已成舟,但是问题终归还是得后续来解决呀

网友:
模具设计时侯考虑浇口设计形式,在开模时直接拉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料口位置分布较杂,数量大概6-10个不等。东西在我看来有点大,定位都有点困难了。

上图大家才能帮助你,你这才6-10个位,之前我做过就是按水口位置做对应的水口模切刀,10多个位一次切完水口。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大侠做的东西能不能大概截个图让小生学习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0620大侠好像是做过铸件的浇口冒口切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就好.我对这个有点研究.搞过很多去水口的东西.

就是这货! 水口7个,到处分布....搞死人了,哎,大神求救!

网友(2015-08-22):
用自动切浇口

网友(2015-10-20):
后加工,应该做个夹具固定后,在浇口处设置刀片同时剪切了

网友:
上个图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2016-01-30):
最后怎么解决了?我之前也考虑过模切刀,但还是去不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