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岩石钻孔设备

楼主(2014-11-25):
最近遇到麻烦事,在垂直高度1000m的山坡上钻直径220mm深1200mm孔9000个,是用什么设备好?

网友A:
可否用岩心钻?
用那种老式的,很便宜,大概五六万。如果用全液压的就很贵。深度1200,估计都不用倒杆。
这玩意儿装细钻杆能钻一千多米。

钻头和钻杆估计要改装,看钻进工艺。

@zerowing

网友(点评):
设备无法上山

网友(点评):
中间装俩车轮,用倒链往山上倒。我去过云南普郎铜矿,海拔五千米的地方,那个山坡,人空手走都很困难,四五吨的设备,他们都给倒腾进去了。

网友(点评):
刚查了,XY4型的,重量只有一吨半,难过的地方多请几个人台,或把设备拆散,到山上再组装。

网友(点评):
多谢兄台想着。不过俺玩得东西不太适合干这活。还是8爷说得穿孔钻更合适点。不过,这要是9000口井,俺立马找井队过去。哈哈。

网友(点评):
那叫潜孔钻机。由空压机驱动潜孔锤钻进,再将碎屑吸收回去,经过旋风分离器沉淀,那根大粗管子就是的。不过这孔径也太大了。

网友(点评):
那玩意儿不便宜,动辄几百万。

网友(点评):
穿孔钻是说工艺类别,潜孔钻是设备类别,大口径,比如200多的,潜孔钻效率就很低了,冲击器寿命也很短,要进口的了,孔数多,就只能用牙轮机了,牙轮机,潜孔钻,包括现在还用的‘磕头钻’都是属于穿孔钻的,

网友(点评):
已闻高见!可否赐教,除了穿孔钻外,工艺类别还有别几种?

网友(点评):
说的是采矿工艺过程,采石也类似,首先是‘穿孔’,再是‘爆破’,统称‘穿爆过程’,小矿用‘磕头钻机’,中等类型矿,打50-200之内的,用你说的‘潜孔钻’,接近200就是进口了,再大到400多的,一般是牙轮机,

网友(点评):
8爷有没有试过PDC钻。如果同时配液钻的话,PDC的效率会高一些。不过无论用什么,这两套东西都不便宜。钻井也就罢了,真的是打孔的话,用这些有些得不偿失,除非没的选。

网友(点评):
真要说山地用钻机,现在有壳装模块式钻机。南阳按照老外设计搞的。一台钻机分5-6个箱子,普通中货拉着就能上山。到地方轨道一架,一个井场上打多个眼不是问题。连野营房都带了。不过就是价格不低。

网友:
随便选可以钻岩石的穿孔钻就行,国产也有,进口也有,有钱就买牙轮的,效率高,好的大概1000万,

网友(点评):
山坡很陡没有路大型机械上不去

网友(点评):
牙轮是个好东西。不过牙轮需要配液驱动吧。还得配泥浆泵。还是穿孔钻好用点。

网友(点评):
孔数多的,例如几千,大概也只能选牙轮机了,似乎没有什么选择了,牙轮机很贵的,

网友:
跟山坡陡没有关系,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钻那么多的孔干嘛?

网友(点评):
山坡定向‘抛掷’,就用这种类型,但孔比他这个深,

网友(点评):
啥价定向“抛掷啊”

网友(点评):
天线阵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否用岩心钻?
用那种老式的,很便宜,大概五六万。如果用全液压的就很贵。深度1200,估计都不用倒杆。
...

用直升机运上去

网友(点评):
国外用直升机,连非洲都用,我国从来不用直升机,5千米山顶也一样上去,就是速度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直升机运上去

思维敏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