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无法拖动。

楼主(2014-11-25):
1.装配体没有固定。只有底座是固定。其他全为浮动。
2.没有完全约束。甚至个别部件没有约束。
3.重新插入零件。没有添加任何约束。无法自由拖动。
4.当约束部件时。部件根据约束移动。

就是这么四点情况。完全不能拖动。。求助啊

网友A:
自由度过多,有时也会移动不了。你可以试一下,将你需要移动的子装配体先不浮动,移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度过多,有时也会移动不了。你可以试一下,将你需要移动的子装配体先不浮动,移动看看。。

试了。还是不行。。我插入一个新的。都不能自由拖动。。。

网友:
提供个方法参考下,把所有零件都压缩掉,然后从上至下一个个解压看看(保证每个都完全定义没问题,再解压下一个),相当于从头装一遍试试看,再不行就重启软件,重启电脑。

网友:
有图有真相,需要勾选,检查下

网友:
这种事不把模型文件传上来是没法分析的,好比现场有毛病,不亲自看看,光听人家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2015-08-06):
属性里面有一个柔性 选哪个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是装配体中插入子装配体么?如果是,应该右键,选最好一个选项

网友:
5楼 和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