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用齿轮传动时,齿轮的侧隙是怎么消除的

楼主(2014-11-25):
如题,齿轮传动都有侧隙的,工业机器人是怎么做到消除侧隙的?
如果不消除侧隙,各级的间隙是会累积的,到最后一环,晃动不是一般的大,应该是会很大。
请大侠们不惜赐教。
先谢过。

网友:
所以要用RV减速机了

网友A:
各关节处都是精密级的减速机。。

网友B:
机器人一般用谐波减速机,体积小,没有回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关节处都是精密级的减速机。。

能传些图片资料吗?

网友(点评):
社区里大约一个月前有人发过 你搜搜

网友:
可以考虑圆柱齿的可能。

网友:
我认识很多做机器人的博士,可以加我QQ,我帮你介绍下

网友:
谐波减速机

楼主:
FUNUC的机器人都是用的齿轮的,请见如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2

网友(点评):
亲,那是RV减速机配的输入齿轮

网友:
提高齿轮制造精度,选择尽可能小的侧隙。

网友:
那好像是减速机的齿轮吧,虽然俺也没拆开看过

网友:
齿轮精度是硬伤呀

网友(点评):
齿形是硬伤

网友(2014-12-27):
机器人关节应该消隙,齿轮传动只要能做到就行,不要只看外观而忽略细节。

网友:
用同步带传动啊,拉拉紧

网友(2015-06-09):
谐波齿轮减速机和行星齿轮减速机没有游隙吗?

网友:
照片上就是RV减速器啊

网友(2015-07-10):
是的,工业机器人上用的都是RV和谐波减速机

网友:
你是说外部轴吗?

网友(2016-03-01):
一般机器人用的减速箱回差是多少?

网友:
怎么都说RV减速机,好像机器人除了减速机外就没别的齿轮了似的。

网友:
谢谢楼主给的网址

网友(2019-05-26):
解决了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机器人在桁架上行走,用齿轮和齿条来驱动,避免不了有尺寸之间有侧隙,怎么能消除,我也在设计中,看Fanuc的官方资料,和库卡的资料都是在0.25mm,,一直很困惑,您要是解决了,麻烦回一下留言,一起解决!

网友(2019-09-20):
所以用RV和谐波

网友(2021-12-01):
RV减速机的第一级就是斜齿或者直齿。之后通过行星轮接上摆臂。然后摆臂上摆线轮。  第一级就已经存在直插侧隙误差了。。。。
再说谐波减速机 ,柔轮回随着使用寿命的增加,寿命不断减小,输出的精度会越来越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一般用谐波减速机,体积小,没有回程差

一般只有第六轴用谐波,其他都是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