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中的simulation的问题

楼主(2014-11-25):
我试着运行是总是报错,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软件说你没定义,你就是没定义,那就去定义材料,对了,是切换回特征树标签上,定义好后再切换回simulation标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说你没定义,你就是没定义,那就去定义材料,对了,是切换回特征树标签上,定义好后再切换回simulation ...

恩,还真是按你说的才有用。。。。谢啦~

网友:
当年毕设时用过的simulation,现在也放下了。

网友(点评):
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