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圆弧标注问题,求解

楼主(2014-11-25):
我用cad画了段半径为3100,弧长为2000的圆弧,但标注出来的尺寸却是2036.42,我又用14版的试一下,结果也是这样。我想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才能画出准确的圆弧?

网友:
你这标的是叫弧长吗?那叫弦长

网友(点评):
画的时候出错了吧你用线性标一下两头,是不是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吧

真的,两端点的直线距离是2000

网友(点评):
CAD里用端点,圆心和长度画圆弧,指定的是弦长。粗心大意,要打P股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两端点的直线距离是2000

 感谢指导

网友(点评):
圆弧指令里没有直接画弧长的,任意画一段再修改咯

网友:
输入指令是弦长,标注的却是弧长

网友:
在线等答案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