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切干辣椒

楼主(2014-11-25):
图中干辣椒长约1~1.5寸,横向最大尺寸约8mm左右。
横向切断成长1公分左右的小段,小碎块尽量少。
有啥好办法?家用型。

干辣椒特点:形状稳定、较易剪断、挤压不易破碎、相互之间滑而不粘。

网友:
淋湿、压板轻压、垂直刀——剁。

网友(点评):
好不容易晒干了,你又淋湿?

网友(点评):
干了易碎。

网友(点评):
说了不易碎

网友:
有现成的机器卖

网友(点评):
都切成渣渣了,只能打辣椒面了。炒菜没法用。

网友(点评):
一般手工剪成三段

网友:
自动上料、传输,自动排列,剪断。。。
这里的自动排列只需要将辣椒的方向调整成纵向沿着传输方向就行了,而且不需要精度要求。。。
剪断就是常见的间断式的剪。。。

小弟班门弄斧,楼下继续。。。

网友:
如何从一盒导线中快速自动逐根分拣?---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91

上次忘了说,这把剪刀是剪葱的。
搞宽点就可以剪辣椒喽。。。。

网友(点评):
晕,剪葱?切的更快吧?

网友(点评):
这个设计好厉害呀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管用!!!

网友:
楼主需要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一般刀很难不碎

网友(点评):
大侠看错了吧?说了不易碎。

网友:
能不能在产地切断后晒干?

网友(点评):
切断再晒干会不会造成变质

网友:
干辣椒易碎,只有湿润后再切才能减少碎片。另外一定要横切吗?

网友(点评):
一定要横切,不易碎

网友:
这个东西是需要费脑子的噢

网友:
震动盘上料顺序排列,切

网友:
想不明白,辣椒轻,如何让它自动排列方向

网友:
看着就有胃口!

网友:
可以分多次粉碎

网友:
你可以利用摩托车上的凸轮,两个,留链轮,一个转一圈压两次刀,一个压着辣椒往前推进,并与前刀错开,两次轻压推进,链轮接链条连接到出料口的压轮。OK!

网友:
参见剥毛豆的排列方法,震动,长槽,倾斜,辣椒在震动下就与长槽平行。然后前面安装刀片,找个档片,等辣椒累计到一定程度,三个刀片齐下,切断,下面筛网设定定长,小于该长度的段落下,落下后后面的辣椒跟上,再重复切断。太简单。

剥毛豆的机器我刚想出来,然后搜索了下,额,居然和我的设想一模一样。放弃进一步设计。

网友(点评):
这种设计,一次性可以切很多根,只要你刀片够长,力量够大。

网友:
要边做边实验才能做出好设备

网友:
将辣椒倒入料斗----进入10条-20条(可任选,长度可摆放N个辣椒的长度)半圆形沟槽(沟槽纵向有缝隙,落刀缝隙)---辣椒就在沟槽内向前移动到切刀下面----上面有一排切刀,上下运动,下刀时辣椒截断,每次抬刀时就加速推出被切好的辣椒段。设备材质选食用不锈钢,设备大小控制在长400x宽200x高300。电源220v.这是初步设想方案。

网友:
方案二:料斗---进入封闭管(直径可调,适宜辣椒的粗细)辣椒纵向沿管向前输送----在辣椒出口处,有一飞片,每出来合适距离飞刀片切下即可。此方案简单易行。

网友:
百度搜了一下,很多辣椒切断机。

网友(点评):
渣渣很多,稍讲究点的,根本没法用。

网友:
拜名师,练一手好刀法,让娘子抛辣椒与空中,刀光闪起,辣椒落地便是你要的尺寸。
此创意,如何?
甚是吻合 馒头自动化的国情。
@逍遥处士 @鬼魅道长

网友(点评):
以前有个和尚洗澡时,滑倒了,光屁股坐在红辣椒上了

网友:
家里不是用竹筒装着,一把钝刀钝吗,

网友:
俺是专职切椒师,有国家认可证书,月切5吨,精度可控制在0.5mm,有量不?

网友(点评):
哈哈,明显外行。这种辣椒平常不是切的,是剪的,一剪三段,那样才好看、出味、不渣

网友:
楼主这是单台呢还是可以上量生产?
我有点兴趣哦,楼主有意的话可以联络我QQ664900395

网友(点评):
看很多人剪辣椒很费时间,网上搜了下,也没有较好的机器。自己也没这方面经验,也没啥好办法。只要尺寸不超过500mm,估计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点评):
如果真要做的话,我想做到最大尺寸300mm以下

网友:
尺寸不超过300MM也许又点难度,但也不能说就做不到,尺寸500MM以下肯定可以做到。有兴趣可以私聊,交易方式可以以社区为第3方担保交易既然是谈业务,以合约手段解决应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