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材料的许用应力

楼主(2014-11-25):
请各位大侠指教
              各种材料的型材、管材、方通、扁通等收拉、受压时的许用应力怎么计算?
      本人之前用solidwords软件进行受力分析,可得到结构的最大应力、位移等等,但不知道是不是在允许范围内。
  望探讨!!多知多说,少知少说!

网友: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GB/T 1591-2008
《起重机设计规范》(GB3811-83
或许可以满足你要求

网友:
许用应力 一般大侠们是不判断的   都是记在脑子里的     像我这样的才会找资料 查手册的    至于计算  坐等大神了  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机械深啊

网友:
许用应力等于屈服极限或疲劳极限除以安全系数,不同领域安全系数不一样,例如起重行业安全系数最起码2—3。我觉得普通机械制造,在没有材料检测报告的情况下,最起码取1.5

网友(点评):
起重行业安全系数最起码2—3。 这未免太吓人了吧。

网友(点评):
起重行业安全系数最起码2—3。 这未免太吓人了吧

网友(点评):
请见8楼

网友:
看标准,嫌弃gbt的话就看iso

网友(点评):
兄台请见8楼

网友(点评):
说的好哇,跟没说有什么区别

网友:
查查你设计的东西属于什么行业有没有设计规范,那上面应该有。

网友A:
取自——装卸机械设计[日]本田早苗

安全系数,杆件取3,钢绳最低是5,结构件,固态载荷下,例如弯曲许用应力换算成MPa约为140MPa,而我们几乎最差的Q235的屈服强度为235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自——装卸机械设计[日]本田早苗

安全系数,杆件取3,钢绳最低是5,结构件,固态载荷下,例如弯曲许用 ...

谢谢,8兄了!!就是资料有点贵,小弟屌丝一枚啊!

网友(2015-03-03):
比较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