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名称怎样添加配置

楼主(2014-11-25):
SW零件的名称怎样添加配置 使它在不同的配置中使用不同的名称。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还没有保存,当你保存时确定了名称,这个自然会变成你保存时输入的名称,不需要另外设置

网友:
配置是配合压缩命令用的,一个零件可以有多个配置,每个配置可以将将不需要的特征压缩,在装配体中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那个配置。

近似的零件就不用画两个零件了,相当于一个零件下多个配置,零件名称是一样的,配置名称不一样

看错了,楼主要知道的不是这个,  不过在装配体中不同配置的名称貌似是显示在零件名称之后的啊

网友:
通俗点说  楼主要求的是    一个人多个身份证

网友:
配置可不是这么玩的
玩家教程之文字包覆随时改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293

网友A:
左边模型树--右键零件名称--添加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模型树--右键零件名称--添加配置

你回答了楼主第一个问题,我来回答第二个。

网友(点评):
你根本没回答楼主的问题,你那个是明细表里的零件名称,楼主的意思很明确,单独存在的零件文件里的配置一改,单独零件文件的皮,即单独零件文件名称就能自动改变,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网友(点评):
不同配置显示不同名称,难道不是在这里设置吗?如果设置成文档名称,那反馈到明细表中都是一样的名称。如果指定配置名称,就可以实现在BOM中不同的名称。

网友(点评):
那可能是我理解错误,如果要配置名称直接能修改文件的“皮”,这种方法还请赐教。

网友A:
上海的周中老师有个关于配置的教程楼主可以一看,在土豆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的周中老师有个关于配置的教程楼主可以一看,在土豆里有

看了,但找不到我问题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但找不到我问题的答案。

额,什么样子的配置这么的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