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标渐开线花键求帮助 在线等

楼主(2014-11-26):
急需帮助 ,有个单子,滚渐开线花键的 不过是日本的标准跟国标有啥区别,上面没标等级 是不是按7级的来做啊,还有用宁江机床YKJ3610滚齿机可以滚的好呢 这种滚齿机滚一般的齿轮可以在7级左右,真是新手,没做过着玩意,感觉渐开线花键应该很好做吧 国标渐开线花键7级 查了下相当于齿轮GB精度的10级了.

网友A:
他什么参数都没标,就是压力角常用为30,精度最低7级,国内最低也是7级,定心方式最常用的侧面定心

个人感觉模数制花键关键参数,世界是统一的,应为我查阅solidwork画花键的插件时发现它只有径节制的参数,和模数制的参数,没有表明是iso,din,jis,gb,

你实在不放心,网上可以下到中文版日标,和国标,关键参数对照下,别人不太会代劳的,这有点苦

还有钟办法是你承担压力角,精度,定心方式决定的责任,jis标准不国产化,把决定权踢给专业生产厂家,就标jis,你不验收,让日本人验收,谁叫我们不是大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什么参数都没标,就是压力角常用为30,精度最低7级,国内最低也是7级,定心方式最常用的侧面定心

个人 ...

谢了 啊 查了下JISB1603和GB3478.1 对比了下关键的公差计算公式基本相同的 发现一点小不同  (下图)不过应该没什么影响的。
就是还有个疑问 齿侧配合公差 也没标  着应该怎么选?

网友:
个人认为齿侧配合间隙,在精度决定后,马上就是唯一了,那个软件上,模数,齿数,定心方式,精度决定后,齿侧间隙是自动产生的,手动不能改,那个软件叫geartrax,随便可以下到的,

渐开线花键齿侧间隙是很大的,不是靠间隙来决定定中心精度的,是靠转动过程中所有齿侧接触力都指向中心来自位定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