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日本的一款治疗车,桌面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4-11-26):
这是一款日本的医院用的推车,不知道他的桌面用的什么材质,这种材质要求有足够的强度,轻便,防水 等性能,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的 请赐教~!

网友A:
全万向轮不合理

网友(点评):
一看就没生活,,,,,,,知道什么叫主动避让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避让问题,是负重问题。

网友(点评):
歪楼了,歪的辣么厉害。我设计的话,医院的百分百全万向,认为无争议的,只是囧与语言表达问题,说不清楚,长篇大论也不一定说明白,就不说了。。。懒。

网友(点评):
纵千万人以千言万语点评我又如何,我只问一句,尔等有主见否?有则贵,无则墙头之草而已

网友(点评):
其实,全万向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有时候,打破传统也没什么。只要愿意这么做,就可以这么做。只要愿意这么用,为什么不用呢。存在就是真理。

网友(点评):
合理,合谁的理?医院小车一是负载不大,二是回转空间有时很小,这种四个万向轮的小车使用方便,就是要合的“理”。

网友(点评):
我制作的环形生产线,几十辆台车用一根输送链连接。台车4个轮子也都用了万向轮,实践证明比起用2个固定论和2个万向轮好得多,这应该也是一种“理”。

网友(点评):
哎,小负载短距离要灵活,大负载长距离要方向稳定

网友(点评):
我空间的小车图片也是全万向轮,但是必须万向轮,就是老师傅说不好用的那个,我感觉医院不该全万向轮,以后也许会改,你们那时就会想起我今天说的话

网友(点评):
哈哈,笑而不语。

网友(点评):
主观认定,画地自限。生活中大把可见全万向轮的例子。

网友(点评):
全万向轮在狭小空间非常灵活,

网友(点评):
我就用过四个万向轮的,可以原地中心转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万向轮不合理

确实,合理的设计师俩定向,俩万向,这样推起来比较直,转向也比较流畅。

网友(点评):
全万向轮移动转弯方便,而且最主要的是可以横向移动

网友(点评):
医院现在很多都是四个万向轮的,但是这个车都比较小,轻巧又容易被使用人方便移动并控制方向!

网友(点评):
几定几动看负重,转弯半径看几动。

网友(点评):
万向轮用拉的就顺,用推的没拉的顺。医用床也是万向轮多。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开一个专题讨论讨论。

网友:
问问航材院的人,也许他们知道。
医疗的产品,还有生物兼容性的要求。

网友(点评):
无非铝合金,硬质塑料,塑料可以开模,结合铝合金加表面处理轻便防锈放水,好加工

网友(点评):
刚刚查了图纸,我们公司的产品里面至少5种不同材料夹层,就是没有所谓的硬质塑料,或者说硬质塑料有哪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万向轮不合理

那超市的推车怎么说?

网友(点评):
超市的车本来就不好推,能用的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点评):
要是超市的前双定,会推的累死,原地转,横向平移都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超市的推车怎么说?

不合理,有机会两种车对比着推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医院和超市也能比,一个病房,能有几个病床,一个大超市,横七竖八,万种商品,人来人往

网友(点评):
超市的轮子要配合电梯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合理,有机会两种车对比着推就知道了

呵呵!四万向转弯半径小很多,对空间的适应性更强。

补充内容 (2014-11-26 14:25):
贴面嘛楼主很熟悉的东西,三聚氰胺

网友(点评):
是吗?三聚氰胺微溶于水,医院是不是用两个月面板是不是就被腐蚀掉一个大坑了?日本制造就这品质?

网友(点评):
呵呵!兄弟你在哪看到的

网友(点评):
你办公桌表面会因为经常擦桌子融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合理,有机会两种车对比着推就知道了

现在医院用的推车和病床都是四个万向轮,两个轮子是带刹车的。

网友E:
MP66  高强碳素纤维
跟很多羽毛球拍框架是一种材料,质量轻,强度大

网友(点评):
小车台面可用材料不止一种,但除非烧钱,现在不会用碳纤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全万向轮不合理

我感觉超市里那种四个轮子都是万向的,如果车里东西比较重,转弯的时候确实很费力,需要用两个手把它拖到想要的地方。如果只用两个万向轮的话只要手一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MP66  高强碳素纤维
跟很多羽毛球拍框架是一种材料,质量轻,强度大

终于有高手给出正解了,不过估计这么好的材料楼主也不会考虑的

网友:
高强度碳素纤维,造价高,不适宜用在这里;应该是高强度无毒塑料。

网友:
空间限制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四万向转弯半径小很多,对空间的适应性更强。

同意,现在医院的都是用四个万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超市里那种四个轮子都是万向的,如果车里东西比较重,转弯的时候确实很费力,需要用两个手把它拖到 ...

嗯 有这个问题 转弯的时候速度要慢一些,速度太快就不好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66  高强碳素纤维
跟很多羽毛球拍框架是一种材料,质量轻,强度大

多谢,我会好好查一下的!

网友:
个人感觉全万向轮比较适合医疗设备,特别是在医院人多的地方,灵活性比较强

网友:
好多都是全万向啊

网友:
这个行业一般都是用304,316l的材料多吧

网友(点评):
不是的,有些地方就不能用金属的,比如X光,你用金属的,虽然X光依然能穿透过去,但能量都被吸收了,成像质量就没法保证了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可以学习一下~ 技术不错

网友:
两万象的只能后面控制方向,四万象的前面也可控制方向

网友:
我告诉大家个秘密吧"全万向轮可以横向移动"

网友G:
是FRP材料吧FRP
B 添加义项 ?
玻璃钢(英语:Glass Reinforced Plastic,GRP,或英语: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FRP)亦称玻璃钢或玻璃钢增强塑料,是一种以高分子环氧树脂为基体,玻璃钢或碳纤维等为增强体,经过复合工艺而制成的复合材料。优点包括轻巧,耐腐蚀,抗老化,及绝缘,故用于制造各种运动用具、管道、造船、汽车与电子产品之外壳与印刷电路板。
轻质高强

相对密度在1.5~2.0之间,只有碳钢的1/4~1/5,可是拉伸强度却接近,甚至超过碳素钢,而比强度可以与高级合金钢相比。因此,在航空、火箭、宇宙飞行器、高压容器以及在其他需要减轻自重的制品应用中,都具有卓越成效。某些环氧FRP的拉伸、弯曲和压缩强度均能达到400Mpa以上。部分材料的密度、强度和比强度见表1-1。

耐腐蚀性能好

FRP是良好的耐腐材料,对大气、水和一般浓度的酸、碱、盐以及多种油类和溶剂都有较好的抵抗能力。已应用到化工防腐的各个方面,正在取代碳钢、不锈钢、木材、有色金属等。

电性能好

是优良的绝缘材料,用来制造绝缘体。高频下仍能保护良好介电性。微波透过性良好,已广泛用于雷达天线罩。

热性能良好

FRP热导率低,室温下为1.25~1.67kJ/(m·h·K),只有金属的1/100~1/1000,是优良的绝热材料。在瞬时超高温情况下,是理想的热防护和耐烧蚀材料,能保护宇宙飞行器在2000℃以上承受高速气流的冲刷。

网友(点评):
首楼图片是实心板,不可能是玻璃钢。

网友:
存在既合理,各有千秋,用法不同而已。

网友:
小车式器械盘,注塑成型

网友:
楼主可否把此款图片共享?

网友:
这是治疗什么的呀?

网友:
首楼图片台面为实心板,因此不能由注塑成型,也不会用玻璃钢糊制。碳纤维蜂窝板可以有这个外形,但除非烧钱,成本受不了。
比较有可能的是聚氨酯仿木材料。这是种聚氨酯硬泡,常见容重从30kg/立方米到300kg/立方米。可以从大块泡沫切割,也可以用模具模塑。模塑制品可以有致密表皮。

网友:
个人愚见:医院不是工厂,地方本身就小,小车除了前后动,还要横向移动;你两个定向怎么横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FRP材料吧FRP
B 添加义项 ?
玻璃钢(英语:Glass Reinforced Plastic,GRP,或英语: Fiber Reinforced ...

玻璃钢分还氧,酚醛,不饱合等等多种以 含玻璃纤维为填料,强度大大提高为玻璃钢称,实心与空心与玻璃钢有关联吗。玻璃钢的成型有手糊比如垃圾箱,有模压比如集电环,有挤出如现在运气的地下管道 。

网友(点评):
层压板吧,汽车行业组装平台用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万向轮不合理

全万向轮它的优点就是转弯半径小,如果是二个万向轮的话,转弯半径大

网友:
2个万向就够了,4个个万向轮,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万向轮不合理

“一是负载不大,二是回转空间有时很小”
负载大的话,全万向的转弯惯性大,不好推。回转空间小,必须用全万向的了。
这个我有试过。
彭老师总结得很好。

网友:
铝合金,碳纤,工程塑料。

网友:
我感觉换向脚轮有两个时比较合理。
关于这小车原理很简单,但医用方面的材质问题,还是请教医用器材这方面的人吧!没接触过着方面的材料。

网友:
听你们说的很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