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杠,如何实现垂直方向的位移

楼主(2014-11-26):
需要用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杠实现垂直方向的位移,查了很多资料,都是水平方向的,有没有高手有这方面经验,或者资料,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联系方式,给你讲一下

网友:
担心什么?

网友B:
是不是担心步进电机没刹车,断电后Z轴会自动滑下来?

网友:
可以不要滚动丝杠

网友(点评):
1269799644@qq.com,自动化机构图例,是本书吗

网友(点评):
是的,我这儿有电子版的

网友(点评):
已发,请查收

网友(点评):
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
加防逆转装置就可以了

网友:
能水平就能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联系方式,给你讲一下

12697996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料上看到的

谢谢,有启发,只是这个电机连接在下面,我们需要丝杠下面连接安装另外的功能部件啊,类似于弯曲试验那样的组成原理,但不重,能指点一二吗,或者把源文件发过来可以吗,谢谢

网友(点评):
源文件就这么点介绍,自动化机构图例。需要的话留一下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担心步进电机没刹车,断电后Z轴会自动滑下来?

是对滚珠丝杠与电机之间的连接装配不懂,而且我们想要在能实现竖直位移的基础上安装功能部件,不重

网友(点评):
如果电机轴与丝杆同轴,用联轴器,如果是平行的,用同步带、齿轮等。

网友:
竖着放不可以吗?电机可以放在顶上啊

网友(点评):
电机放在上面可以考虑,就是我们需要丝杠上由工作部件,大概就几公斤的样子,不知道能不能承受的住

网友D:
额还以为你要怎么垂直运动。。。。。

网友(点评):
请问有什么高招吗,求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还以为你要怎么垂直运动。。。。。

看机械手册第二卷第七章螺旋传动,还有上银的丝杆的型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几个建议:
1. 如果物体不重,可考虑马达加刹车;
2. 如果物体重,可考虑两种方案:方案1是在另一端加相同重量的重物平衡,类似电梯;方案2,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考虑用梯形丝杠,本身就带有自锁性能;

网友(点评):
电机不带刹车的话,是不是就靠自己惯性停下来?

网友:
(1)普通梯形丝杠可以自锁,这是最大优点,但是传动效率低下,所以不适合高速往返传动。缺点是时间久了传动间隙大,回程精度差,用在垂直传动较合适。(2)滚珠丝杠不能自锁,传动效率高,精度高,噪音低,适合高速往返传动,但是水平传动时跨距大了要考虑极限转速和自重下垂变形,所以传动长度不可太大,要么改用丝母旋转丝杠不动,但还是不能太长,要么就用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丝杠不能自锁,电机停下来丝杠不能停下来吗?这就是需要刹车功能的原因吗,我们需要的是垂直位移,精度要求较高,谢谢

网友:
运行速度?

网友(点评):
能慢就慢,能低于0.1mm/min

网友:
刹车电机咯,再者梯形丝杆

网友(点评):
刹车功能是自己外接线路实现的?不是电机功能?梯形丝杠的精度不高是指定位精度吗,那对于运行速度的大小有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E:
仅需在断电瞬间将步进电机各相短接即可。非常简单的方法。

网友(点评):
刹车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仅需在断电瞬间将步进电机各相短接即可。非常简单的方法。

网友:
以前好像看到过那种平衡气缸来做配重,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不知道步进电机和齿轮传递运动这个精度能达到多少啊,装配精度和传动精度会不会太低,我需要位移传动精确到0.01mm啊

网友:
这个是没有自锁功能的。

网友(点评):
那如果带个自锁装置呢,这个精度能不能达到

网友:
这个精度也很难做到的朋友。

网友(点评):
那我们要实现竖直方向这个精度的位移的话,有什么方式可以呢, 请教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上看到的

请赐教,能将那个东西,给我也发一下吗?405239611@qq.com

网友(点评):
已发送,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