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附图的力F?

楼主(2014-11-26):
已知轮直径  D   ,轮连接在减速机输出轴上, 减速机输出轴扭矩   T.
轮转速  n.   怎么计算 F ?

补充内容 (2014-11-26 11:52):
扭矩作用在轮上,两个轮夹紧中间圆杆,表面是粗糙的,每个轮配相同的动力源

网友A:
减速机的输出轴输出的是扭矩,请问这个扭矩作用于哪,是轮吗
中间的长条方框是什么,其表面状态是粗糙的,还是光滑的,还是平面的,还是有齿牙的。
两个轮对中间的长条方框有无压力,这些你都说清楚了吗

网友:
F=4T/D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人

网友:
一般T=F*r,法向力F=mv^2/r,D=2r,这里是什么工况不清楚,摩擦力,重力等也不清楚……

网友:
看不懂,不知道画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的输出轴输出的是扭矩,请问这个扭矩作用于哪,是轮吗
中间的长条方框是什么,其表面状态是粗糙的, ...

扭矩作用在轮上,l两个轮子夹紧中间的圆杆,表面状态是粗糙的,轮子以箭头方向旋转.

补充内容 (2014-11-26 13:22):
不是链轮,是两个轮夹紧圆杆,依靠静摩擦的方式往下运动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链轮,你看看扭矩怎么算的。

网友:
主要看圆杆的重量、圆杆与地面的摩擦力。

网友:
f+G=ma

网友(点评):
圆的线速度就是杆的速度。。。我不太懂楼上说的那么高端干嘛。。或许我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