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动惯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6):
电机的转动惯量为什么会出现一家比另一家小很多的情况,
目前我选了两款电机,
一个是西门子的1FK7042-2AC71  ,功率0.6kw ,扭矩2.8N*m 、惯量2.9x10^(-4) kg*m^2
另一个是科尔摩根的 AKM33E    、功率0.55kw、扭矩2.8N*m、惯量0.85 kg*cm^2
为何惯量相差4倍左右,两个惯量都满足要求,与AKM 是 7.2:1  ,与1FK7 是2.1:1

怎么选择?

请问,为什么西门子的都偏大?@g2096
@2266998

网友A:
电机的转动惯量,与其设计与需要有关系,

有些场合,需要小惯量的,有些需要大惯量的,不能一概而论,

从工艺角度看,同等参数,能做到小惯量代表更高的设计与工艺水准,

也就是说,小惯量需要高磁通,有效励磁等等条件,不是谁都会玩的,

一般讲,要求高反应性的,急起急停的,要小惯量,而一次启动以后,运转过程有大冲击的,要求一定稳定系数的,就要采用适当大的惯量,当然这个要计算,也不是越大越好,要看工艺计算结果,

网友(点评):
同样功率的电机,有不同的惯量,这就是这什么同一厂家的,会提供高,中,低惯量的型号。你说的西门子电机属小惯量的。一般说来,小惯量的,细长型,大惯量,短胖型。这个是物理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转动惯量,与其设计与需要有关系,

有些场合,需要小惯量的,有些需要大惯量的,不能一概而论,

谢谢大侠,那还说说明AKM 的比较牛些,
稳定性,就是在加减速时是否会造成丢,或者对电机损伤

当然我现在在情况是用1FK7比较好,但是体积比AKM 的还粗长些。

有点难以取舍,希望大侠多些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那还说说明AKM 的比较牛些,
稳定性,就是在加减速时是否会造成丢,或者对电机损伤

就是先计算,不能拍脑门,详细计算你系统数据,看你到底要多大惯量的电机,再决定用那个,这些都要数据,不能凭空猜测,即使我选,也是要详细计算,我也不能信口开河,

网友(点评):
要是用在全程高速精确定位的,选用大惯量,只是起点终点定位的,可以选惯量小点的。说到底,就是个惯量比的问题。

网友B:
因为你选的是紧凑型的,也有高动态的为什么不选呢?
奇怪的是为什么你既可以用西门子的电机,也可以用别的。总线协议难道一样的?

网友(点评):
螺旋大虾高人,哈哈,大概楼主应该是还没有玩到你说的那个下一步,

网友(点评):
直接换系统了,那就不存在了。通常设计的时候要尽量考虑周全,不然会因为一个不必要的限制而导致成本的增加。安装空间受限,没办法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水冷电机,只要惯量匹配,就可以选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选的是紧凑型的,也有高动态的为什么不选呢?
奇怪的是为什么你既可以用西门子的电机,也可以用别的 ...

体积比较受限制。。
紧凑型的目前体积还稍稍有些大,
系统是根据我选用的电机,来确定,所以...

网友(点评):
S120还是比较娇气,虽然改进了,但风道仍然和电路板不隔离。

网友(点评):
似乎机床厂比较喜欢,

网友(点评):
机床厂还是FANUC占有率高

网友(点评):
发那科不卖啊,机床厂也没办法

网友(点评):
怎么会不卖?你要用什么神奇的东西?

楼主:
五轴卡.机床厂都是用西门子的.很少见发那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