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油路管道清洁方法

楼主(2014-11-26):
是这样的,热板里的油路时间长了往往会有油垢附着沉积甚至导致堵塞,严重影响热板的温度均匀情况,打开重新弄呢又有点麻烦,怎么样搞可以快捷的去除这些油垢沉积物?

网友:
参考一下地暖的清理

网友(点评):
完全两码事儿,没有丝毫联系,

网友(点评):
确实不一样,地暖堵一般是灰尘,砂子等,没有含油的成分。

网友A:
热板里面的焦化沉淀,看严重程度,轻的可以用碱洗,就是把‘内循环’先封闭了,打强碱循环,一般可以洗掉胶质物质,

焦化严重的,无法清洗,因为油焦是无法溶解的,一般只能拆卸下来,打开封闭点,用机械方式清洗,再封闭,复装,

你使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外循环与内循环之间的关系,内循环必须维持一个最低速度与最高温度,当超温以后,用‘冷箱’系统,迅速激冷降温,

航空系统的热压是我设计制造的,有问题可以再聊,

网友:
如果允许,用工业碱清洗,热水融化后循环就可洗下来

网友:
  用化学试剂会腐蚀管道不? 可以尝试清洗剂,清洗剂不行用苹果酸。

网友:
脱脂→水冲洗→酸洗→水冲洗→中和→钝化→水冲洗→干燥→喷防锈油→封口 液压管路常用的清洗办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板里面的焦化沉淀,看严重程度,轻的可以用碱洗,就是把‘内循环’先封闭了,打强碱循环,一般可以洗掉胶 ...

谢谢,很专业,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打开各油路的油口进行机械清洗的。

网友(点评):
我就是专业玩这些的,设计全套设备,之后人家付银子再维护很多年,你说的问题,我都见过,没有其它好办法了,以后你注意,一个是导热油质量一定要好,再就是不能过热,不能挺循环,好油,操作正确,可以用3年没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很专业,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打开各油路的油口进行机械清洗的。

恩,我们是压机上的热板,热板用久了就会变形所以客户热板会把清洁油路和重新磨平是一起让我们做。
航天系统的热板用久了也会变形吗?很感兴趣。

网友(点评):
也变形,到时候都要修正,我发过1600吨的热压机图片,论坛上有,你可以看下,现在有2500到3500的,主要玩航空高强度结构,

网友(点评):
那材料是什么做的呢?我们普通的都是Q345,45#之类的,航空的也是一样的吗?我以前是空军某部的,常去修理厂玩,飞机修理让我非常震撼,那种极端负责极端认真的做法很值得我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家里的炒瓢,外表面陈年累月一层黑油泥,影响炒菜的效率,很难清理,在炉灶火上烤,燃烧殆尽,简单易行。油腻的东西,用火烤碳化,再用水清理,只是建议一个思路。

网友:
顶,这个 帖子真让人涨知识。

网友:
我认为,可以直接使用汽车保养维护行业中的一款成熟的“免拆清洗”设备,只要你这个需要清洗的内部是通的,有清洗介质的进口和出口就具备了使用该设备的可能,但是最还是要知道用什么清洗介质能清洗你这中间的污垢。我2004-2006刚好在这类设备的制造工厂工作,楼主有需要可联系我,我可以给你直接介绍产品,以及分析该产品的优缺点,然后你要买的话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联系制造工厂。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你没弄懂楼主说什么,热板是直角孔的,走高温热油,一旦内部焦化,没东西可以洗,要打开封闭孔,用钢丝清理器进去刷,再封焊,我就玩这个的,全套设计与制造包括后期维护,不是谁都能玩的,

网友(点评):
感谢八爷点评,我在回复中也说了:“要知道用什么清洗介质能清洗你这中间的污垢”,没有清洗介质能清洗,只能机械清洗那我这建议就直接无视了吧。

网友:
化学方法初次清理,物理方法重复清理!

网友:
在油中添加一种进口添加剂,该添加剂有溶解胶质物和积碳的作用,通过过滤系统滤除,这样做不影响正常运行就可以解决,如感兴趣可以给我留言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