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导轨 全名叫什么?

楼主(2014-11-26):
    在公司仓库角落捡到的一个导轨,但怎么查不到什么名字!
    导轨副总厚度9mm 总宽度25 中间的滑块宽度13.5mm 里面是三角形 有单排珠子 嵌在铜那个上面 (也可以移动) 滑动位置有限位 ! 我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请大家帮看看!
   有大侠用过的帮 说说 名称 用途 负载性能和价格等基本情况!

楼主:
就自己顶一下 不要下沉了!!

网友A:
应该是定制的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定制的直线导轨

不知道有见过吗?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
是燕尾槽导轨吗?

网友:
这个导轨还真没见过。

网友B:
这个就是直线导轨的交叉滚子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直线导轨的交叉滚子导轨

也可叫交叉滚子滑台

楼主:
早淘宝上找不到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淘宝上找不到 呢?

淘宝一搜就有,不一定淘宝的。百度一下找到做导轨的厂家直接问,淘宝也是

网友:
交叉滚子导轨

网友:
这个不是交叉滚子的,,,,,,,是普通滚珠导轨,,没什么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