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标注中的MF是啥意思

楼主(2014-11-26):
例如 Ф9  MF中的MF是啥意思?等待大侠赐教

网友A:
机械图中,MF是指公制牙型,也写作M,举例:M20,公称直径是20mm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图中,MF是指公制牙型,也写作M,举例:M20,公称直径是20mm的螺纹。

标螺纹有20M的嘛?

网友(点评):
20M中的M就是米了。

网友:
请给出截图

网友B:
就是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配制。

好像是>500的尺寸才有M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500的尺寸才有MF

        我手头的资料中,“配制配合”的确是放在“大尺寸公差与配合选用特点”这一节来讲的。

        开头的一段话,“所谓大尺寸通常是指基本尺寸在500mm以上的零件尺寸,大尺寸零件在使用要求、加工、测量、装配、维修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与常用尺寸完全不同的特点。例如,通常是单件或小批量生产,往往采用‘配作’或修配,不一定要求甚至不可能达到互换性;对大尺寸零件的结合,常常只要求保证配合特性,而不强调保持基本尺寸;不采用定值尺寸刀具加工,也很少采用固定式量规检验;在零件的误差中,形位误差和测量误差占较大比例,特别是温度引起的误差非常突出。由于有以上这些特点,常用尺寸段的公差与配合方面的经验,不适宜推广沿用于大尺寸段的结合。在选用大尺寸的公差与配合时,重点应注意温度的影响;测量误差与配制配合等三个方面的特点”。

        我的理解,书籍资料、行业标准中,并没有明确规定“配作”只能用于大尺寸配合,只是推荐,所以如果设计时选用的常用尺寸或小尺寸配合在制造、检测、装配、使用的过程中具有上述特点,结合具体情况,也是可以配作的。

        方便的话,请楼主上传图纸,最好是完整的装配图和提问中所指的配合件(上传的图纸中要有技术要求和标题栏)。

网友(点评):
是的,我认同你的观点

网友(点评):
你那个附录就是国标后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的资料中,“配制配合”的确是放在“大尺寸公差与配合选用特点”这一节来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