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ce Oi-T系统如何通过指令在同一数控程序中实现

楼主(2014-11-26):
FANUC serice Oi-T系统如何通过指令在同一数控程序中实现,卡爪的正向夹紧后,松开...请专人指点

网友:
S2000 M04
G0 X100 Z100
G00 Z-200
G91 Z200
Z-220
Z200
Z-250
M08
灭火

网友(点评):
那玩意得后加,应该得先连好线路,PLC 编程,设定命令

网友(点评):
先编个试试

楼主:
M指令没有啊,只有M10夹紧,M11松开,没有松开后再反向夹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