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怎么安装卡盘?

楼主(2014-11-26):
想在数控立铣上面去安装一个卡盘,安装的时候有啥注意点啊?X  Y  轴方向怎么找正啊?

网友A:
不用,把工作台,盘底面擦干净,晾干,(不然生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把工作台,盘底面擦干净,晾干,(不然生锈)即可

直接用螺丝去固定吗?

网友(点评):
你要压板,还是通钻孔,看你自己, 方向,卡盘扳手一个孔,要对着你,上下活方便为佳,卡牌不可太靠内,多考虑上下活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用螺丝去固定吗?

好的谢谢

网友:
一般用T型螺栓固定在T型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