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中油润滑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11-26):
来畅所欲言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吧

网友(点评):
是这样吗? 怕是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讲明白,俺就说不清楚耶讲不明白。

网友(点评):
能解决这个润滑问题。光宗耀祖。你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不用上班了。哈哈。不是开玩笑。是真滴。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油润滑的主要作用,那不就是润滑么

网友(点评):
懂了。看来是偶们自作多情了。自以为是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时候就是专业思维影响吧,对这个外行的我,反而想得比较简单。呵呵

网友(点评):
额。。起码也得再说个冷却啥的啊

网友(点评):
哈哈,不是说主要的吗?润滑了摩擦就小,发热也就小了嘛。

网友(点评):
冷却和减少发热不是一回事吧 - -

网友:
题目太大了,说具体问题吧。

网友(点评):
木有具体 ,畅所欲言而已,给自己充电使

网友:
1.防止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2.冷却;

网友(点评):
为什么能防止磨损?

网友(点评):
润滑后就摩擦会减小。

网友(点评):
为什么润滑后摩擦就减少了呢?

网友(点评):
件与件之间会形成油膜

网友(点评):
油膜作用是润滑和保护

网友(点评):
油膜减少了滚动体和内外圈的滑动摩擦,从而减少磨损,感觉这样说会好点

网友(点评):
哈哈,你是揣着明白装迷糊。

网友(点评):
油浴润滑没有冷却作用。

网友:
这个应该不好说,结合目前在油和脂润滑选择上面的情况和充电来看:润滑主要是为了解决磨损和温度的问题,而油润滑可以循环,带走热量,或者是旋转带走热量;而脂润滑在温度控制方面稍差,不过国外一些强力脂在这方面也挺不错的。建议高速需用脂润滑的话选国外的一些品牌,可以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和FAG及SKF轴承样本上面油脂参数进行对比!

网友(点评):
脂润滑可不能散热冷却哦~ ps:高速级怎么能用脂润滑!(以我现在的认知来看)

网友(点评):
艾玛,丢大脸了。。原来是有高速轴承润滑脂这东西的,错了错了,哈哈

网友(点评):
可以,当然这个高速不走极端,其实老外早些年特别喜欢用脂润滑,对脂很钟情!

网友(点评):
大侠多说点

网友(点评):
时间长会氧化,如果轴承润滑不充分油脂加少了磨损的铁屑与干掉的油脂的混合物易堆积对滚道损坏更严重。尽量循环油路比较好。但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高强度作业,结构限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还是的选用脂润滑。

网友:
最主要的是减少摩擦,一切的问题都来自于摩擦。温升也是摩擦引起的。过大的摩擦减损工件寿命。不管是滚动体,还是滑动运动缺少润滑就会有摩擦。

网友:
这种又大又空的问题还是少问。先去学明白了磨损再说。
简单来说,油润、脂润的目的只有一个,代替摩擦件承载。通过磨耗油膜、脂膜,代替金属或其他材质本身的磨耗。
对轴承来说,如果油膜能完全承载,那么你不用想,单位转速热功率肯定是低的。问题就是你怎么保证油膜完全承载?你明白这个,才能知道为啥轴承润滑为什么有时候不需要循环,有时候需要循环,循环的目的是什么?温升也好,磨损也好,都是表象。本质上是这层油能不能替代其他材质优先磨耗。

网友(点评):
又深了一层

网友:
这个问题提的好像 有点阿呆了

网友:
润滑工作对于轴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润滑油选的不正确或者加注不合理使得润滑效果大打折扣,对轴承不仅无益,还会产生危害,因此在给轴承润滑时最好选择可以定时定量加脂的加脂器和适合工况的润滑油来润滑。

网友:
      只从润滑技术说用脂润滑还是油润滑,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可用脂也可用油,除了温度的极限要求,最重要的还是考虑结构和保养技术原因。如果你的设备结构简单,好保养,用什么润滑都行,只要滚动体和滚道之间能形成具有承载能力的润滑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