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余量加工

楼主(2014-11-26):
单位有一批活,内孔余量只有0.3MM,精度是—0.02到—0.007,用经济型数控宝鸡TK40A在加工,精度不稳定,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楼主:
用什么型号的数控刀片好一点啊

网友:
总得说说工件材料 尺寸 和你现在用的加工方法吧 才能给你更准确的判断和意见

楼主:
工件材料是45#,加工到26,我现在转速是700,用G99进给0.18,余量0.2MM单刀车到26

楼主:
刀片是京瓷TN60

网友:
是否通孔?况且直径不同做法也不同,可以铰(修下铰刀)、滚压

楼主:
通孔,孔长26,因为有800多个,所以用数控车

楼主:
铰光洁度不高

网友(点评):
6级精度对数控车床的要求还比较高的,估计国产数控很难达到。用铰刀还是可以的,用浮动铰刀,光洁度能达到1.6左右,精度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A:
感觉这个余量不算很难加工吧,我是做工艺的,至于那个精度,你再确定下  是-0.02到-0.007 ?  一丝多?  还是你多打个0

网友:
以前我老头师傅,打表普车620车0.018的公差,被人笑话了,“切!0.02还有打表”

网友:
看哪里的活,鬼子的活一丝三
就是一丝三,不打表你有把握吗?

网友:
这机床是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啊?步进的话没反馈能车到这个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余量不算很难加工吧,我是做工艺的,至于那个精度,你再确定下  是-0.02到-0.007 ?  一丝多?  还 ...

是这样啊,这不我干过最高精度的,以前有0.000到0.007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这不我干过最高精度的,以前有0.000到0.007的

7个微,刀具也很牛,怎么检测的泥

网友:
机床精度跟不上的时候,浮动铰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个微,刀具也很牛,怎么检测的泥

干4个μ的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4个μ的走过。

4微米 什么机床?

网友(点评):
西铁城BNA-4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4个μ的走过。

千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