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的第一个刻度值前的小刻度只有九个,你知道么?

楼主(2014-11-26):
你知道的类似细节还有什么呢?

网友A:
为什么?不准?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准?间隙?

已插入网上解释内容图片

网友:
为什么,平时真没注意。

网友B:
  LZ细心,那在第1大格里读数要咋读呢?比如对着3格应该读多少?

网友(点评):
大概估计下就可以了,低数值本来就不准。如果要精确测量,就得换个低量程的压力表。

网友(点评):
啊?那岂不是第1大格点都不需要了,只要估计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细心,那在第1大格里读数要咋读呢?比如对着3格应该读多少?

这个具体俺也不确定。还是期待高手解答一下吧

网友:
和推拉计道理一样,猜测和弹簧特性有关?

网友:
平时真没注意,学习了;周一上班观察下,呵呵;

网友:
以前真没注意这个问题,我想读书应当以第一大个最后一档线为准往前推吧。回头查查资料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