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直线推力怎么算?

楼主(2014-11-26):
最近涉及到一个丝杆问题,要求求丝杆的直线推力,请教了一下同事,他说用能量守恒算。自己算了一下,F扭*pi*R=F推*S
其中S为直线距离行程,pi为圆周率,R为扭转直径。不知这个公式是否正确?假如用受力的角度怎么算?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这个值吗?

网友:
电机功率不大,丝杆照样推不动托板。你应该算的是电机。

网友(点评):
思路是这样的,先解决这个问题点,再确定总功率,最后选电机

网友:
能量守恒没错,但是你算得肯定不对。螺旋传动低效的关键就是螺旋摩擦。你不算摩擦哪儿来的能量守恒。

网友(点评):
的确没考虑周到

网友A:
F=2*Pi*η*T/R,这是一般情况下,由扭矩求推力的公式,不知道楼主是不是问这个?

T的单位是Nm;R为导程,单位是m,η为效率。

网友(点评):
这个公式没错,楼主用这个公式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有些丝杠选型的书上列的也是这个公式

网友(点评):
很圆满的答案,谢谢!

网友(点评):
还要注意旋转到直线和直线到旋转,效率不一定相等

网友(点评):
一直不知道怎么算,这次明白了

网友:
伺服电机上样本就有很详细的案例哦,

网友:
螺旋传动中,有的是滑动,有的是滚动。
滑动摩擦大,能量损失比较大;滚动就好多了。
但滑动能自锁,滚动不能自锁。

网友(点评):
看来把传动类型选择的问题也解决了,谢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会给你详细解答的

网友(点评):
上面有大神解决了

网友:
多个r!少个2!

网友(点评):
听不懂,太闪烁其词了

网友:
感觉好难选型

网友B(2015-02-14):
已知电机扭矩0.39NM,减速比5.57,滚珠丝杆直径D=20mm.导程L=4mm 螺纹升角φ=3.65度,运动方式为:旋转运动改直线运动,计算丝杆直线运动的推力是多少?

方法一、
输出扭矩T=0.39X5.57=2.17NM
T= FL / 2×3.1415926×0.9
F=2.17×6.28×0.9×1000÷4=3066N

方法二、

tanρ=0.0025 (ρ当量摩擦角)
T= F×D×tan(φ+ρ)÷1000÷2
F=3277N

第一种算法,推力与导程有关(摘至丝杆选型手册),计算电机所需扭矩时,要考虑恒速和加速时扭矩;
第二算法,推力与丝杆直径和螺纹升角有关(摘至机械设计大典),计算电机所需扭矩时,要考虑轴承摩擦扭矩和零件惯性。
(我也是百度的,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下)

网友(点评):
我习惯用第二种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2015-04-23):
要看很多参数了,如总体效率、丝杆运行速度、减速比等等,我有涡轮丝杆运动单元的(含电机)的计算公式及图解,我的Q2710-599-224,可以发给你参考下,再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看很多参数了,如总体效率、丝杆运行速度、减速比等等,我有涡轮丝杆运动单元的(含电机)的计算公式及图 ...

大侠,给我发一个学习学习!感谢!QQ:133708476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给我发一个学习学习!感谢!QQ:1337084769

好的,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大侠,给我发个,非常感谢
QQ:404701602

网友E(2015-12-13):
引用 网友A:
F=2*Pi*η*T/R,这是一般情况下,由扭矩求推力的公式,不知道楼主是不是问这个?

T的单位是Nm;R为导程, ...

Pi是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i是啥啊

π=3.1415926

网友:
引用 网友F:
π=3.1415926

谢谢  受教啦

网友:
大家都说得非常好

网友(2018-05-18):
引用 网友B:
已知电机扭矩0.39NM,减速比5.57,滚珠丝杆直径D=20mm.导程L=4mm 螺纹升角φ=3.65度,运动方式为:旋转运动 ...

这个1000是什么数值

网友(2018-09-11):
谢谢老师,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8-10-26):
四楼说的没错

网友(2023-01-07):
引用 网友E:
Pi是啥啊

就是圆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