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轴承就不转

楼主(2014-11-26):
今天在车间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根轴上装了轴承圈、轴承、闷盖。可当闷盖端螺栓把紧后轴转不动,专工说是闷盖的止口尺寸车长了把轴承外圈顶的太死导致轴不转。但我没想明白,轴转时是内圈转,外圈顶紧怎么会不转呢。我的想法是止口短了闷盖端面顶到轴端面了使轴带动轴承内圈,导致轴承内外圈错位使轴承抱死。各位是怎么分析的。谢谢。

网友A:
你那专工要么不会,要么故意糊弄人,你分析在有道理,在计算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部位出问题国。

网友(点评):
不一定。很可能那个专工是对的。我碰到最多的摩擦力太大的因素及时这个顶太大力使轴承顶死。要在这个状态下稍高速度运转马上破坏轴承组。得调整端盖的高度让他们有一定小小的间隙最妥

网友:
你没说清楚安装的具体结构。闷盖有没车轴承内圈的避空位?如果轴承是装在轴承座里,闷盖又有避空位子,那轴承座的深度太深,轴承压错位。各个尺寸都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最简单的,把闷盖内部端面涂上点润滑脂,上紧了再拆下来,看看哪个地方有接触

网友:
那个工没错,,,,,,,,,,

网友:
楼主没来买俺的轴承,所以他罢工了,哈哈。

网友(点评):
轴承姓轴,不姓程(承),咋就这么听话呢

网友:
游隙压没了????

网友B:
闷盖是不是顶着轴承的内圈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外圈同时压到吗?压外圈的旁边要虚个几毫米,防止压内圈。

网友:
可能游隙没了

网友:
如果结构设计没有什么问题,专工说的参考性比较大

网友:
上装配图吧,一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专工要么不会,要么故意糊弄人,你分析在有道理,在计算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部位出问题国。

关键是刚装的轴承,还没有工作就不转了。我再想轴承内圈转动,外圈顶死了怎么会不转呢。

网友(点评):
麻烦发下轴承型号,配合公差,装配结构,这样好帮你分析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闷盖是不是顶着轴承的内圈了?

顶的外圈,这个没问题。

网友:
顶外圈错位了 没游隙了

网友:
你首先说说用的什么轴承啊,你不说大家猜不行啊。现在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
1、预紧过量;
2、轴、孔长度偏差;
3、偏心;
4、轴承游隙小;
5、轴承未安装到位;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