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个软连接的天方地圆,请社友推荐

楼主(2014-11-26):
最近在客户现场安装调试设备,在一个管道连接的地方遇到了麻烦,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天方地圆吧,这种东西在化工等行业的管道布置上面用得挺多,不过我很少接触这东西,这次在一个制药企业急需一个软连接的天方地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同时给我推荐一个厂家,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楼主说在天方地圆也就是个钣金件,你把方和圆在接口尺寸画对,高计算好,找个钣金厂可以做。

网友(点评):
我需要软连接,钣金件不合适。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根据安装位置和尺寸做的。如果 要自己做就用钣金软件计算一下,找人做就报下圆和方的尺寸,距离

网友(点评):
可是目前我不认识做这方面的厂家,同时大部分厂家只是做钣金件,不知道会不会做氟橡胶的软连接?

网友:
氟橡胶的天方地圆?那不得注胶?做一个,价格够呛

网友(点评):
做个不锈钢的两头用橡胶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呀,关键是不好连接?大侠,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用内外圈的形式,橡胶夹中间。估计用粘合方式不行,易脱落,还可能跟药品发生反应

网友:
波纹管????

网友(点评):
如果高度位置够你可以先做一个小的金属天方地园,下面连接氟橡胶,或者金属的波纹管之类的东西

网友:
天圆地方倒是化工管道的家常便饭,只是没听说过软连接的天圆地方,建议把软连接的部位设在与天圆地方圆口相连的管道上

网友:
拙计3条:
1、圆框方框做好,中间用布扣上。
2、做个很短的天圆地方,对面做个方框,软连接是方的。
3、做个很短的地方天圆,对面做个圆框,软连接是圆的。

网友(点评):
披个塑料布嘎嘎

网友(点评):
谢谢处士,我也正有此想法,谢谢!

网友(点评):
现在是第一种方案,可是气味泄露比较严重,下一步打算尝试后两种方案!

网友:
是“天圆地方”,可别把古人的道理说反了。。。
只能建议你钢板的天圆地方加软管的方式,或许是空间不够吧,那就试试用pvc夹网布做一个。

网友:
实际是变径

网友:
径变长宽,很好做,去年在煤矿做很多这类东西还是大的一吨多重可得算好

网友:
为什么要用氟橡胶?,你知道那玩意的价格吗?再开模你得花多少呀,出个简图发上来,把要求说好,几天就给你搞订,加上物流也就一周。氟耐腐蚀耐高温,也耐油,你的东东是要什么环境工作呀,光来个天方地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