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路块设计该如何下手?

楼主(2014-11-27):
最近刚刚接触这一块,发现油路块的尺寸全部都是带小数的啊!
找手册也没有相关的介绍什么啊?
谁能指点下 集成阀块该如何下手啊??

网友A:
带小数的是孔间距吧,那是根据样本上阀孔的标注来的。
至于阀块的设计,可以给你些资料参考
http://pan.baidu.com/s/1i3wy9Sx

网友:
是否英制转公制的尺寸?

网友(2015-01-03):
集成阀块的设计需要参考下液压阀块设计规范,百度文库里面有。

网友:
阀块设计,先完成阀面(将阀的安装面画出来,一个一个阀单独画最好是存好方便下次用,以后用的时候可以直接插入)。下面就是空间的布置,先要有对阀的位置和出口的位置有一个概念,先将所有的阀面放在自己想得位置,调整不合理的地方,下面注意孔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小数的是孔间距吧,那是根据样本上阀孔的标注来的。
至于阀块的设计,可以给你些资料参考
http://pan.b ...

我也正需要呢,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