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速度能提起来吗

楼主(2014-11-27):
假如,设计一个传动,50M/Min,功率2.2KW(足够)电气用变频电机和变频器控制。
那么在提速的过程中,能否提到80M?或者90M?减速能否减到5M?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50米是按照工频50HZ设计的,那么,变频器能否把频率调到80HZ? 变频调速往上调容易还是
往下调容易呢?

小白求助中。。。。。

网友:
这个涉及的东西太多了,要从方案选型开始搞啊,工况配置全没有。

网友(点评):
变频调上去力矩没了,普通电机能上到80HZ吗,怀疑中

网友:
变频的话有恒力矩变频和和恒功率变频,楼上说的对,这要考虑工况和变频器和电机的参数了

网友:
功率2.2KW(足够),可以把频率调到80HZ;也可以调节到5HZ。不过电机会发热。

网友:
先慢说功率足够,且看转矩是否足够。50Hz以下随便调,反正转矩不丧失;50Hz以上转矩会减小。

到转矩减小到刚好等于负载转矩的时候,速度就到顶了。

应该是这样。

网友(点评):
对,您这个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
频率超过额定频率会导致扭矩下降,看你具体的需求,还能不能带动负载

网友:
变比跨度太大,不现实,,,,低速长时间运转涉及问题较多。只见过60HZ,50Hz,变频器,

网友(点评):
变频器可以到5000HZ,国产的到300HZ都毫无压力。

网友(点评):
谢谢线线指正,听说过400HZ变频器,没见过。

网友(点评):
现在燃油喷射行业里的中空,座面磨床,主轴是12万的,就是变频驱动的。自己算吧。哈哈。

网友(点评):
从元件角度讲25KHz都不成问题

网友(点评):
你又在调皮了,哈哈。

网友:
电机要特别关注,轴承是否可以承受。
50以下恒扭矩,50以上恒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