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4螺纹牙距,请教

楼主(2014-11-27):
我有个产品,图纸标注是M24的左旋螺纹,但客户没有给牙距,只给了一个参数,

Pitch  diameter  中径  min.22.35,  max22.55

minor diameter 小径  min21.20,max21.35

我想问谁知道这个螺纹的牙距是多少,我查了下,大致是2,不知道正确不。请各位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A:
没给牙距就是国标的,3MM。楼主怎么查的2?
其实一般按大径与小径之差,就能看出螺纹的螺距。多看看国标的参数你就懂了
24-21.2=2.8.  正常是24-3=21  底孔大0.2通常是方便加工,牙顶宽点毛刺就相对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给牙距就是国标的,3MM。楼主怎么查的2?
其实一般按大径与小径之差,就能看出螺纹的螺距。多看看国标的 ...

谢谢了,我刚才问了做紧固件的,他们说的和你基本一样。

网友:
是按我们国家的标准么?还是国外标准?

楼主:
就是没有给标准,所以比较算起来比较麻烦,客户是澳大利亚的,一般都是参照国标的,

网友:
按他给得参数螺距是3,即使不给参数也是普牙,螺距也是3;你的螺距2为细牙螺纹。

网友(点评):
恩,我们打算先参照3,送样品,后续还在改模具,客户现在催的很急。

网友:
就你这查出的结果,我真想说不仿花这时间买个M24的螺栓量一下来得实在

网友:
呵呵,很多年前记得从 M3 开始到 M24 的螺距标准,

很多年过去后,现在记得有个M6X1,哈哈哈啊哈哈哈

网友:
这个东西做加工都要记的。而且画图是有潜规则的,比如螺纹,没标注螺距,就是以公制国标加工;如果是细牙或英制,会另外标在图纸上。
还有就是倒角、粗糙度,一般就是在有特殊要求的地方标一下,其他就是在图纸右上角标一下C1什么的。
楼主还是要多看制图机关的书。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提醒,主要我们岗位不是技术,我们是做业务的,并且文科出生,所以还要多多学习呢。

网友(点评):
多看看一些国标的标准,有利于报价什么的。如果非标的,可能加工方式就不一样,成本也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