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断电后和原坐标对不上

楼主(2014-11-27):
晚上下班关机后到第二天早上上班发现昨天的工件坐标跑了,Y轴和Z轴是好的,X轴错位。连续两天都是这样的了,两次不是往一个方向跑,还好不是在做精加工的。哪位师傅又遇到过,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跑多少,写上,什么机床,什么系统,型号,什么工件,变形否

网友B:
只有X轴变化,跟系统无关。需查看X轴传动部分是否有间隙。或者工装上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X轴变化,跟系统无关。需查看X轴传动部分是否有间隙。或者工装上有松动。

跑的多啊,有近4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多少,写上,什么机床,什么系统,型号,什么工件,变形否

跑近40Mm,宁波新峰机床,三菱M64系统。400X400X20模板,没有变形。

网友(点评):
跑40毫米吗?

网友(点评):
每次都跑40吗, 有规律吗?

网友(点评):
机床用多久了

网友(点评):
机床用了六年,9月份大修过。两次的跑偏方向不一样。

网友(点评):
跑近40Mm,宁波新峰机床,三菱M64系统。400X400X20模板,没有变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跑近40Mm,宁波新峰机床,三菱M64系统。400X400X20模板,没有变形。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跑近40Mm,宁波新峰机床,三菱M64系统。400X400X20模板,没有变形。

机床用了六年,9月份大修过。两次的跑偏方向不一样。

网友(点评):
自己检测一下X方向,在工作中跑步跑, 和每次定位的精度,弄明白事因为断电跑坐标,还是平时也跑

网友(点评):
测下X驱动器的编码器电池电压。如果电压偏低,先换电池。如果还不能解决,检查电机侧反馈电缆插头,有进水的可能。

网友(点评):
问题就是这两天出现的,在干活的时候没有发现有跑的现象,只是在第二天上班时发现位置不对,重新找中心和昨天的不一样。

网友(点评):
我也在想可能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点评):
谢谢各位,下午在和机修查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只会出现在半闭环的设备上,而且是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进了脏东西了,换一个。

网友(点评):
电机后面的那个吗?是不是还有一个圆形的光学玻璃。

网友(点评):
编码器进脏东西的可能性非常小,最大的可能是插头进水。

网友:
X轴丝杆窜动

网友:
是相对编码器还是绝对值的    先看看是不是联轴器松动了

网友(2015-01-07):
看看联轴节有没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