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设计的一个方夹头,寻求加工

楼主(2014-11-27):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方夹头,用来夹住条形硅钢片在上面绕线的,上图。价格可以详谈。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双边旋的平板夹具,夹块上面有要割齿纹吗?还是平板就可以了?还有表面处理?镀硬铬,镍,还是别的?
你在哪里?这个东西我们做的多了 呵呵

网友(点评):
多用滚花增加摩擦力。

网友B:
一些结构没有表述清楚,价格难定。比如导柱和推板的连接结构,用螺丝连接,还是焊接?调节螺钉和推板的连接,是否需要做后退挡板?用在上面场合,怎么运动的,载荷多大等。
如果没有时间来做,可以直接给设计人员上述资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呢?

块块长80MM宽7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双边旋的平板夹具,夹块上面有要割齿纹吗?还是平板就可以了?还有表面处理?镀硬铬,镍,还是别 ...

你好,不需要割齿纹,表面不需要处理。我在长沙,这东西是做了自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结构没有表述清楚,价格难定。比如导柱和推板的连接结构,用螺丝连接,还是焊接?调节螺钉和推板的连接 ...

你好,导柱与推板可焊接,推板与螺丝要有倒退档板,这东西是旋转运动的,承受力1-10公斤。

网友B:
用来夹住条形硅钢片在上面绕线的。这个的表面处理可以发黑吧?
另外,这样的设计需要2边拧(幅度大的时候),可否用正反螺纹,只拧一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夹住条形硅钢片在上面绕线的。这个的表面处理可以发黑吧?
另外,这样的设计需要2边拧(幅度大的时候) ...

表面发黑也可以,用正反螺丝中间连接起来这样按您的方法当然更好,只是把这螺丝移下去点。我刚加了几个QQ哪位是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面发黑也可以,用正反螺丝中间连接起来这样按您的方法当然更好,只是把这螺丝移下去点。我刚加了几个QQ ...

我的名字就是我的QQ。
尽量把使用情况说清楚点。比如你夹持的东西的范围,下面的旋转机构什么样的等。那样的话,设计更完美,更适用。例如:如果空间允许,可以把旋转螺钉的把手加上;不允许,是否又可以在螺纹尾端加一段滚花手柄,以便拧紧-松开?

网友D:
这玩意找附近的做或者要个工艺自己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名字就是我的QQ。
尽量把使用情况说清楚点。比如你夹持的东西的范围,下面的旋转机构什么样的等。那 ...

大师是位很有经验的大师!

网友:
QQ76843373  能发下图纸吗? 我算下材料给你报价, 我这边 车 铣 磨  发黑 都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找附近的做或者要个工艺自己做吧

我是想让别个搞可帮自己省点事,我主要是自己搞着玩的,价格太高又不划算。

网友E:
楼主自己设计,自己也能加工呀?那么多热心的群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自己设计,自己也能加工呀?那么多热心的群友帮忙。

我自己主要是没设备,离加工的地方较远不太方便,再加上天天要上班没时间去搞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的长条板应该是可以移动的会好些吧!QQ2595305167

中间的长条是可以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