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铸式破坏性试验,满载连续运行787小时挂了@8爷

楼主(2014-11-27):
螺栓连接式蜗轮也试过了,可以在1300小时以上。
镶铸式的试验了几次,从原来的266小时,到现在的787小时(中间油温高,换了二次油,不换油估计顶不到787小时),当初问过8爷,联合铸造技术在国内还不成熟,现在大家学习下,为什么镶铸式的寿命不行?破坏图片如下,请8爷分析,小辈么学习下。
个人认为一体式差应该是铸铁与铜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然后结合面又不行,时间长后结合面开裂,3点间隙跑掉,油温升高,最后咬死咬断。
@2266998   8爷,手上东西还在,求分析学习的方向。

网友:
主要是控制温度,嘎嘎

网友A:
你这个很正常,从你图上看,你使用的温差大了,其它没啥,我也用类似结构,但控制温差,寿命比你长,下面教你怎么玩,哈哈,

1,材料不同,其‘涨率’不同,你常温装配的,到高温时候,涨率差就会出现间隙,同时破坏螺孔连接,热了,一直转,还有寿命,热了以后再冷,螺孔就完全松了,出现‘松套效应’,就跟车胎没气了是一个道理,随之出现‘碾效应’,椭圆碾,就把外轮完全破坏了,我在一个会上专门给人家讲过‘椭圆碾压’,在国内也算高技术了,

2,说说我怎么给人家处理这类问题,一个就是你涡轮设计成‘有中心腹板’的,传动轮毂是‘夹在中心腹板’上面的,即所谓‘浮动连接,两侧夹住,用高压碟形弹簧螺栓预紧,靠摩擦力传递扭矩,但可以’热涨‘,

3,我跟人家在会上讲过多次,一定要避免’椭圆碾‘,出现这个了,就一切都’瓦塔了‘,椭圆碾对疲劳的损伤是正常的几十倍,一但出现,对金属材料是最致命的,

4,你学习这些对象,可以自己琢磨,就是如何消除’椭圆碾‘,比如我说的用中心腹板撑住了,不发生椭圆碾,再考虑传递力矩,力矩的传递,其实就是一个柔性设计,你这个是小结构,大结构我用弹性杆,就是用合金钢高强度圈把轮圈强行撑起来,再用弹性杆去挂,最终把扭矩传递会转轴,

5,机械,博大精深阿,多学习吧,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椭圆碾”,是不是跟谐波减速机里面的波发生器和柔轮的关系类似。只是变形的程度不一样。 柔轮材料当然特殊材料,据说国内有从瑞士进口的。 齿做过修形,所以寿命还是能上去。

网友(点评):
椭圆碾说的是瞬间冲击吧。碾路机正是利用非圆轮来实现碾压效果。

网友(点评):
多谢8爷,又涨见识了,学习的动力来了,嘿嘿。那么那个镶铸一体式蜗轮要达到1300小时以上那是不可能了,对吗??

网友(点评):
控制润滑温度,就可以,我以前用的大蜗轮箱,比你这个工作条件恶劣,润滑有水冷的,有控制系统,也可以长期使用,无法解决温度差,就解决结构设计问题,二者要解决一个,哪个都不解决,就一定寿命很短,

网友(点评):
OK,最后一问,从照片上怎么看出温差大了?为什么我看不出

网友(点评):
我说过了,你这个破坏,就是‘椭圆碾’造成的,原因是松动,不松动一般都是剧烈磨损,就是齿磨薄了,很少轮圈会断裂,这个计算就可以知道,而出现椭圆碾,一个是松装配,一个是温差,而松装配,破坏还要早出现,

网友:
LZ得首先解决油温升高问题。从荷载,选择材料,加工等方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很正常,从你图上看,你使用的温差大了,其它没啥,我也用类似结构,但控制温差,寿命比你长,下面教 ...

8爷,看了您之前发的 螺栓失效(就是直升飞机电机安装板上面的螺栓),里面说的是 on the whole length,指的是整个螺栓,包括collar的吧?

这种重要场合的螺栓,螺母只能用一次,是因为螺母螺牙发生了塑性变形,但是在这篇论文里面,只是说了这个issue,没有说螺栓不能重复使用,能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8爷,看了您之前发的 螺栓失效(就是直升飞机电机安装板上面的螺栓),里面说的是 on the whole length, ...

你这么理解一个问题就可以了,

螺栓,螺母拧紧,实际不是均匀变形的,吃力的就几扣,其它扣都受力不大,另外,其预紧力很大,正因为这个特点,工作过程里,变形也是那几扣,你拆卸以后,重新安装,就没法保证原来的承载能力,问题就在此,你换新螺母,没法承担原来的载荷分配比,

当然,不重要的螺栓螺母,比如你家三轮车的,就没有关系,但高强度的,就只能用一次,拆了就不能再装了,

网友:
@8爷
  上面8爷的意思铜材质膨胀系数超过了屈服强度才照成材料无法回弹,产生间隙;如果安装的时候用热套,使膨胀系数从﹣值变+值,也就是减少回弹间隙,这样可行吗?

网友(点评):
热涨系数不因你的起始温度而变动。准确地说,一种材料在不同温度时的热涨率都是不一样的。整个变化也不是线形的。设计计算中一般是取工作区间的均值。但是根据温差不同,这种取法的误差就不同。

网友(点评):
我可能说的不太明白:你的涡轮在70度时,内圈热涨0.5mm而产生间隙过大;那是不是可以在开始就把内圈直径做小0.1或0.2mm,然后热套,这样到70度时间隙量会小于0.5mm;(数据瞎掰的)这样的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这个所谓的温差不仅是说最终工作时的温度和起始时温度的差。也包括非预计内的温度浮动。楼主的问题是散热能力不够,导致持续性升温。如果选用早期大间隙来弥补后期膨胀问题,那么启动时又存在接触力不够的情况

网友(点评):
多谢了,但我说的是过盈不是大间隙;大过盈会产生什么情况呢?

网友(点评):
你首先要确定你在常温时需要的过盈摩擦力最小是多少。这个值不能改,否则你启动要出问题。如果这个过盈量不能保证大温差屈服,你就没法玩。就这么个事儿。

网友:
@螺旋线  “椭圆碾说的是瞬间冲击吧。碾路机正是利用非圆轮来实现碾压效果”,看了它工作视频,因为是非圆滚动,所以碾过后路面有波纹状,不如圆滚动压的平稳,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要的是压得结实,平不平在其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