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多工位传动

楼主(2014-11-27):
如图所示 ,我想做个多工位传动,每个工位都要听, 我想用链轮传动,上面固定工位,这样的方式能精确么?

或者用同步带,同步带上如何固定多工位,  请高手赐教 。

网友:
1:精度问题需要看你的需求啊,其次,跟你的驱动系统也有关系的。如果你加个检测传感器,构成闭环的话,精度还是非常好的。
2:同步带也是可以用的,有同步带外表面有安装凸台的,去找你的供应商,凸台间距都是可以定制的。

楼主:
O(∩_∩)O谢谢  同步带与链条 哪个传动的精度比较高,我这个是闭环的  能留个Q 么  一切探讨下

网友:
你这个是想做成输送链的形式还是想做成圆盘的形式?输送链的精度本身就不会太高、

网友:
楼上说的木错 不过如果你停的每个位置的距离都以样的  可以考虑用流水线用的如我的头像这样的分割器来试下

网友:
可用“环形导轨”。

网友:
做成转盘吧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产品的定位精度,比较简单的是链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产品的定位精度,比较简单的是链传动。

也就±1毫米左右吧

网友:
那你可以加定位销来定位。

网友B(2015-04-24):
你要是定位精度不高可以直接用链传动  如果精度高的话需要二次定位

网友(2017-05-30):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定位精度不高可以直接用链传动  如果精度高的话需要二次定位

刚好我也在想一个方案,用精密链条传送的话,那二次定位怎么定位呢?链条之间又是限死的。。。

网友:
链条制造误差还是比较大的,可以做个二次定位,比如转一个工位停下后两边用锥形销插入到工装中,纠正其位置。可用伺服电机+减速器或减速电机+马耳他机构实现间歇分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