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硬质合金立铣刀在木材上打孔出现毛刺现象,为什么?铣刀为直槽

楼主(2014-11-27):
单位定制了5.15的直槽铣刀用来在枫木上打5.2-5.3的孔,结果打出来的孔毛刺很多,并且打出的孔孔径偏大,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用铣刀钻头去加工工料孔,都会有毛刺的,因为木材是有纤维的。毛刺免不了。不能照加工金属和其他非金属硬质材料一样的刃磨角度。得后角磨大,前角小,总之就是磨利一点会好一点。完全没毛刺的话比较有难度。
刀具别用硬质合金了,用高速钢更好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孔,直接用钻头效果更好。
因为木屑切除快,会造成出屑多,夹在刀具和被加工面间磨刮,造成孔径变大。
建议你分两次钻孔加工,第一次钻孔留 0.5mm 余量,加工速度不要太快,
第二次直径到位,记得打最高转速,绝对保证表面光洁度和孔径。

嗯,,,,,我对自己的判断太满意了。照我说的去做吧。
记得给我加鼓励积分。
最好跟老鹰说下,要他给我多加点积分。虽然目前我觉得积分不是很有作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挖,,,,,,居然这么快就给分了,谢谢,谢谢老鹰兄。

网友(点评):
看样子要多找帖子回,多多的赚威望就可以挥霍了。

网友(点评):
不要光想像,你动过手做过吗?木头扩孔可不像钢材。 想当然的判断

网友(点评):
我看别人在车床和铣床上做过,以前在内地厂里混过几年,学了点东西。

网友:
钻速太高的话,木头会冒烟变黑的

网友(点评):
哈哈,可以加快走刀速度,而且余量不多,最好是及时把加工出来的木屑吹掉,这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孔,直接用钻头效果更好。
因为木屑切除快,会造成出屑多,夹在刀具和被加工面间磨刮,造成孔径变 ...

我们打的孔是那种椭圆的,铣刀是左右来回走动铣出来的,用钻头不行,会断的。

网友(点评):
椭圆孔 ? 5mm 左右的椭圆孔 ? 放个样品图来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
木头这种材料还是用锋利点的好 同样推荐高速钢钢手摸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