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额定电压下恒压降频,电机为什么会发热?

楼主(2014-11-27):
异步电机额定电压下恒压降频,电机为什么会发热啊

网友A:
过流和散热俩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和散热俩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过流啊

网友(点评):
转速低感抗小(又叫交流电阻)你说能不过流吗?

楼主: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
严重时将烧毁电机
这段我不知到怎么理解

网友:
电机恒压降频还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哈哈,我终于明白了,定子线圈有感抗特性(可以看成电阻),线圈的感抗和频率成正比,如果单纯降低频度的话就会导致线圈的感抗下降而流过的电流增加,这样就发热烧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