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油压机的油路图,请大神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11-27):
油缸在上死点位置需要快速下行时,会出现非常缓慢的现象
请大神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油缸或机架有部位卡死,或者充液阀开启不顺畅。

楼主:
机械部分已经检查过,没有卡死的情况。
充液阀也检查过是完好的

楼主:
我怀疑两个换向阀是否会有干涉?

网友:
16设定压力高了,或者有点卡;
18单向阀有点卡;
油箱上的球阀有没有全部打开?
滤芯5是不是堵了?
阀14的通径是多大?
这个回路是有瑕疵的,液控单向阀的打开压力不应该从主换向阀给出,应该单独有个换向阀控制。

楼主:
出问题排查的时候,我把另外一台油压机上的整个液压站换上去,故障是一样的
这台油压机的液压站换到另外一台上,那台动作正常。

网友:
能把全图发上来吗,这样看着费劲

楼主:
这已经是全图了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故障,你要重新发一个图,把主机和液压站用虚线隔开,要让别人一看就知道在主机上可能产生故障的“”。

网友:
是不是阀19液控单向阀卡住了!

网友:
非常缓慢下行的时候 系统压力和另外一台油压机上的压力是不是一样?

网友:
如果压力比另外一台油压机上的压力小,就有可能是快速缸油封失效

网友:
二点:1、台面重量轻,缸内阻力大2、充液阀通径小,导致快下吸空

网友:
你把另外一台换上去故障是一样的,说明不是液压站的问题,楼主是这个意思吗?这句话后半句没有主语,有两个理解,换上去之后本太依然故障;换上去之后另一台发生了同样的故障。
如果从设计角度考虑的话,是不是缺个蓄能器?无杆腔突然充液,流体体积从零开始变化,变化率比较大,受通径限制,系统短时间内无法提供这么大的流量,所以初始速度缓慢。

楼主:
互换液压站后,这台故障依然存在,另外一台则保持正常。
初始速度缓慢是在批量生产一段时间后偶尔出现。
此时要反捣换向阀(即捣回程)可恢复。
另外:今天早上我将油缸拆卸后发现,缸径在中间段变大了2mm(即两端小,中间大形状)
我计算了一下油缸的承压应该在240KG/cm2
所以我想是否油缸工作腔内压力远远超出了标准承压?

网友(2014-12-28):
兄弟是哪个液压冲床厂的呀

网友:
19旁边有一个手动阀吧?手动关闭,看动作有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