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曲边零件

楼主(2014-11-27):
设计要求:
1.原始工件为一长方形,加工后为异形(椭圆、弧形边等);
2.可根据模板加工成与模板一样形状的零件,模板可以和工件固定在一起;
3.零件材料为尼龙、橡胶等;
4.加工精度正负0.3mm;
5.零件大小100mm*200mm;
6.效率10-20PCS/Min;
7.机器操作简单、经济实惠。
初步方案,个人拙见:
做成想配钥匙那样的仿形打磨,它固定钥匙的两个地方,用来固定模板与工件,并做成可旋转轴,但是好像效率不够。

小弟初来乍到,抱着像各位学习的态度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给位的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工件厚底5-20mm.

网友A:
用仿形加工设备就行了啊

网友B:
若是空的,可采用冲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空的,可采用冲裁

谢谢。不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形加工设备就行了啊

谢谢,能具体点吗?或者给个相关设备的链接也可以。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具体点吗?或者给个相关设备的链接也可以。感谢!

仿形车床,铣床,磨床。你去百度下就有了。要购买的话去找当地机床经销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