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轴承座是如何装配的

楼主(2014-11-27):
小弟最近看书看到嵌入式轴承座,优点是和密封圈使用提高密封效果,但是不知道是怎么装进去的。是不是只能装在分体式的轴承座上呢?哪位大侠给介绍下吧

网友A:
图上已经给出来了,箱体部分是没打剖面线的。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已经给出来了,箱体部分是没打剖面线的。所以

我是想问是怎么塞进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是怎么塞进去的

箱体是剖分式结构,轴承盖直接放在下箱体上,装配完了再盖上上箱盖

网友:
小的减速箱上是这样的

网友:
4楼的意思形象点说就是类似轴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是剖分式结构,轴承盖直接放在下箱体上,装配完了再盖上上箱盖

那看来我理解的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