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刀,方位角怎么选

楼主(2014-11-27):
(图片)

网友A:
3号,42,端面外圆

网友(点评):
T8 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号,42,端面外圆

不行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吧

网友:
哦,不行呀!那没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B:
对刀点X Z 是同一个点 是刀尖圆弧上边而不是圆弧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刀点X Z 是同一个点 是刀尖圆弧上边而不是圆弧中心

我的方法对刀点X Z 是同一个点不是圆弧中心

网友C:
没明白什么意思,对刀怎么不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什么意思,对刀怎么不好对。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圆心做刀位点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求大师指点

网友D:
可以不使用补偿啊   因为后面是 G41 分段车就可以补偿一段程序的话  就不使用补偿  计算刀尖进去  就好

网友E:
G42,T8,球头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G42,T8,球头刀做

可能是斯沃软件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刀位坐标 3    ,g42,必须是比较大的副偏角刀具《防止90度以后干涉.     正常对刀别想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使用补偿啊   因为后面是 G41 分段车就可以补偿一段程序的话  就不使用补偿  计算刀尖进去  就好

有道理。。。。。。。

网友:
门外汉又见门内汉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是不是应该正常的对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位坐标 3    ,g42,必须是比较大的副偏角刀具《防止90度以后干涉.     正常对刀别想太多

我说是圆弧刀不是35刀

网友(2015-01-03):
你想的太多了。

网友(2023-07-22):
G42    3